[家电] mp3唱戏机维修,刮骨疗伤接断腿

楼主(2024-11-16):
捡了一个mp3播放机,进水时间长了功放集成块霉断了一个脚齐根断的,用电磨把集成块打磨把管脚漏出来焊好使用正常。

网友A:
顺便给线路板做个深度S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给线路板做个深度SPA

已经做了全身清洁保健

网友B:
故障点就这么巧,以前看到的凡是被烧的集成电路基本上都没法修。

网友:
这就是芯片级的修理。

网友:
还不错只腐蚀断一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点就这么巧,以前看到的凡是被烧的集成电路基本上都没法修。

我手里就有一块芯片烧坏的,把印刷板也烧了一点,无法修复

网友:
修复这引脚怕是要放大镜配合吧

网友:
电子维修高手 都是用的是显微镜,修手机的都有。飞线必备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