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搓一只老母猪解决一群小猪仔的吃饭问题,再拆一只逗你玩的小音箱

楼主(2024-11-16):
好多年前买的一只小音箱,USB供电的,单喇叭,平时就是测试台式机主板的时候插上它,用来听个响。前些日子测试一张电脑主板的时候它居然不响了,只好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音量调节的电位器

普通的拨盘齿轮电位器,万用表测了一下,来回调节阻值正常,应该不是它的事

这面有颗MIX2018功放,对照规格书的引脚定义,万用表戳一遍引脚,貌似也都正常,外围的阻容看起来也没有变色烧焦或者碎裂的

MIX2018的规格书摘要

准备把小音箱的箱体拆开了,看看是不是里面连接扬声器的导线脱焊了,拆之前看了一眼3.5mm插头,发现各节插头的表面比较脏,就用纸巾使劲擦了几遍

然后它就好了?放音乐的时候,乒乒乓乓得还挺带劲的,忙乎半天,就是个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

这个小音箱谈不上什么音质,就是个能响的水平,平时接到电脑主板上,用来听系统提示音用的,单声道足矣,下面的视频就是它播放音乐的时候,闷乎乎且含混不清的样子

-----------------分割线-----------------

大概几个月之前吧,自己用红包买的一批小锂电(小猪仔

这个锂电的尺寸正好能放在6F22电池壳里面,单个容量420mAh,6F22壳子里面能放下两个,以后改造6F22的2串锂电的时候能用上它

可是这个电池有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它的接口是MX1.25的,充电的时候必须用1.25的端子来转接,用洞洞板搭个1.25的充电座吧,焊完了也不结实,1.25座子的引脚实在太细太脆弱了

还是好友忙里偷闲帮我画了一个板子,用4056做充电IC,拨动开关选择5档编程电阻输出不同的电流(最大1A,最小100mA),其它外围元件板子上都有标注。输出端子支持2.54/2.0/1.25,这样一来带端子的电池充电的问题就解决了

库存里挖一颗英锐芯新版的4056ES,支持电池防反接,新版的IC和旧版的IC主要区别就是旧版的丝印有Logo,新版的没有了,新版的看起来就是个中性的丝印,新旧的IC性能方面都是一样的

7脚5档拨动开关,用来选择输出电流

焊盘涂锡浆,贴上元件,然后上加热台

然后把端子都焊接好,2.54的和2.0的各两个,两个端子的针脚定义是相反的,因为不同厂家出产的电池,端子的正负极定义不同,两组相反的端子可以兼容所有的电池;1.25的端子做了6个,上面3个和下面3个个端子的正负极也是相反的。为啥1.25的做这么多?因为1.25的端子小而且比较脆弱,一旦插拔的次数多了,坏掉了,还有其它的能用,就当是个冗余吧

对,它就是个老母猪充电器

根据端子定义的不同,给端子外壳用油性笔做个颜色区分,免得插电池的时候插错 。电池强烈推荐使用带保护板的电池,万一板子带电的时候插错了,不至于出现危险

插上电池,充电功能正常

AC线充电OK

PD+CC线充电也OK,英锐芯4056ES的电流编程电阻用10K的时候,电流=100mA

电流编程电阻用5.1K的时候,电流=196mA

电流编程电阻用3.3K的时候,电流=300mA

电流编程电阻用1.3K的时候,电流=770mA

电流编程电阻用1K的时候,电流=1000mA。
电流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用不同的电阻来实现,计算公式:Ibat=Vprog×1000/Rprog,Vprog=1V,简化下来就是Rprog=1000/Ibat,R的单位是KΩ,I的单位是mA。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厂商的4056的电流计算公式是Ibat=Vprog×1200/Rprog,英锐芯这个新版的4056是1000,有点特殊。

小猪仔各就位!预备…………

开饭了,冲鸭!

老母猪好,老母猪妙,小猪仔们吃饱了哈哈笑

老母猪充电器打板文件 百度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HhXBduNy0pYs6dbkNRi4Q?pwd=8139
提取码:8139

老母猪充电器打板文件 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EOF

网友A:
备件库真是物资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件库真是物资丰富

7脚5档开关和1.25端子是现买的,其它的库存都有现成的

网友:
沙发竟然没了

网友:
原来是插头接触不良,清理干净就好了。

网友:
这电池备用的。。。

网友:
聚合物软包电池容易鼓包,所以我一直嫌弃使用

网友:
扫描板上的二维码,显示有一头老母猪想与你配对,是否接受

网友:
接触不良的地方可以用砂布砂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语言风趣,顶。

网友:
看小猪仔们吃的高兴,小悟空是否也想要了?

网友:
原创内容,谢谢分享。

网友:
老母猪充电那几个字真是销魂

网友:
wc某楼又踩到狗头狗屎了,真tm晦气这个撒比到处乱窜危害性极大

网友:
赞一个
做为小白,想问下,一楼那个PCB文件,直接上传嘉立创就行是吗?我还没薅过羊毛呢,也早忘了怎么画板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天   哈哈   折腾啊

网友:
这充电器的名字销魂得很

网友:
小电芯用处大。16只小猪仔,充电头够吗

网友:
名字起的太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