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玩具电动车过重断电

楼主(2024-11-16):
请教各位大神,百度和短视频都搜了很多关于这些的知识都找不到答案,忽然看到有数码之家这么一个平台,看到有很多大神,所以想大神们指导我一下,我我最近也在帮孩子改童车,目前是换了一个12v9a的电瓶和两个550的35000转的电机,现在的问题是三十斤以下就正常行驶没有问题,但是三十斤以上就是行驶一会就会自动断电过一会又可以启动,往返循环,百度了一下可能是过载器问题,我这种情况该换多大的过载器合适呢?(目前过载器是13A的)。十分感谢!

网友:
电瓶估计也不行

网友A:
过载过热电池放电都有可能,换了电机就换有刷电调,然后电池尽量用锂电池肯定没问题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载过热电池放电都有可能,换了电机就换有刷电调,然后电池尽量用锂电池肯定没问题料 ...

本来是想用锂电的,但是怕不安全就用铅酸的了,可以不装过载器吗?

网友B:
我觉得可以从另一方面去排查,看看转动减速齿轮有没有问题,或者轮胎是否轴承有问题,重力加大导致减速齿轮承受更大的力,电机堵转电流增大。
或者可以用两个铅酸电池并关联提供更大电流,并加大电机提升动力。

网友:
测一下电流变化情况再判断是变速箱还是电瓶问题

楼主:
电瓶是刚换的。可能是过载器问题,不知道该换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从另一方面去排查,看看转动减速齿轮有没有问题,或者轮胎是否轴承有问题,重力加大导致减速齿轮 ...

电瓶和电机都是新换的,没有你问题,可能是过载器不知道要换多大的,目前是13A

网友:
电瓶也不行,电线也差事儿,电机也不好说

网友:
30斤以上坐上去童车,那不就是黄牛拉火车?!不停下歇一会怎么得?

网友:
过热保护了呗  这个就是超载了,不能简单单独换过载器或者不用过载器,容易烧毁或者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