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算漏光不,要不要换

楼主(2024-11-16):
最后一天换货时间,大佬们给看下这个算漏光吗,不太懂谢谢了

网友:
换,就行了。换,就行了。

网友A:
ips屏幕的话,通病,能用就行,别纠结,换来的也是一样漏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s屏幕的话,通病,能用就行,别纠结,换来的也是一样漏光

ips的那就不换了,每次拍照也不一样

网友B:
目测这种还算不错的,,日常使用没有影响。

网友C:
能换就换 支架不错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种还算不错的,,日常使用没有影响。

好的,不太懂那就不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换就换 支架不错备用

旁边是麦克风支架,不严重就不换了,说不定换回来还不如这个

网友D:
IPS漏光是正常的,如果是原背光的屏会好很多,有些生产商只买面板,自己回来加背光,造成漏光严重,要是一体化的带背光面板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S漏光是正常的,如果是原背光的屏会好很多,有些生产商只买面板,自己回来加背光,造成漏光严重,要是一 ...

好的,我这个也懒得换了

网友E:
漏光?显示器显示画面的时候不就是全屏漏光吗!除非你关灯看显示器,否则那点点根本不影响观看体验!

网友F:
正常的,边缘没有明显很白的地方就正常,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边缘没有明显很白的地方就正常,没问题。

好的好的

网友:
我买的戴尔27寸2K100hz显示器S2725DS基本上就不漏,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G:
什么品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品牌型号的?

hkc  g24h1标准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漏光?显示器显示画面的时候不就是全屏漏光吗!除非你关灯看显示器,否则那点点根本不影响观看体验! ...

+1,有道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就怕换回来也是这样

网友:
ips液晶电视也有这种情况,不影响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