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盲求助:这颗电阻阻值

楼主(2024-11-16):
我是色盲,认不到这颗色环,兄弟们给看一眼

另外维修板块进不去,老是提示家园不足积分不足之类,只能来此板块求助
然后边上一颗芯片炸了,周边的哪些个元件要重点检查,输入保险丝未坏

网友A:
红黑绿金:2MΩ/2兆欧,5%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黑绿金:2MΩ/2兆欧,5%误差

+1    字数补丁

网友B:
芯片的型号有吗?

网友:
芯片型号可以根据引脚连接情况来推测和查找。

网友C:
垃圾电脑电源,直接更换个支持100v还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型号有吗?

阿里上买了几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电脑电源,直接更换个支持100v还可以工作的。

别这样,修好还能用用阿。都是办公老电脑,十几年了
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

网友:
红黑绿金:2MΩ5%误差..........

网友:
以上回答的人眼神都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这样,修好还能用用阿。都是办公老电脑,十几年了
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 ...

老实说,功率不高的情况下,买个二、三十块,套装机拆的二手电源都比你这样瞎修靠谱,电源出问题,弄不好是会带走其它硬件的

网友:
不应该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2楼正解,红黑绿金:2MΩ/2兆欧,5%误差, 不过8脚芯片1脚和2脚都炸飞了!!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2M5%的,不过看上去应该是1/4w电阻,大概是用来启动电阻的,炸芯片的话,该电阻一般不会坏,还是查下滤波电容跟脉冲吸收电容。

网友:
色环电阻,红黑绿金。

网友:
眼神不好的话,看这些是比较吃力,我就是

网友:
好久没有碰到色环电阻了,看阻值还得数数 1棕  2红 3橙  4黄......

网友:
金色肯定是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