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山拆解-喇叭振膜全无多功能迷你音箱H-91,开启改造加装18650与TYPE-C充电

楼主(2024-11-16):
如题,以前捡到的多功能迷你小音箱一个(带FM收音,支持U盘/TF卡播放、LINE-IN,诺基亚手机电池供电+外接MINI USB供电,红色数码管),振膜圈完全破损但是中间完整所以还可以发声。

曾经简单拆开电池盒那一段把脱落的电池接线补焊上去,但未仔细看看里面,又吃灰了几年。

近日难得有点空,拆了全部看看。

图比较多,先不加详细文字说明了,谢谢支持。

楼主:
占楼。

准备为下一阶段改造做准备。
主板上贴了张木工纸膜,用黄色高温胶带替换。
看主板的开关,应该是可以完全切断电池供电的正极,所以测试加18650到电池盒正极,耶,正常开启,可惜数码管有一段不显示,但是不影响使用。

楼主:
电池盒部位还有一定空间,所以下一步考虑把蓝牙耳机的电池仓主板加入,这样改为TYPE-C 口给电池充电,理论上也是可以外接TYPE-C时给主板供电。

看哪天有空再挖孔加焊接等后续步骤,稍微美化一下。
关于振膜破损的喇叭单元,还未考虑怎么处理,或许暂时先用耳机孔加头戴式,以后再改喇叭单元。

网友A:
改造的乐趣,改造好了可以不用,但一定想着怎么改造。

网友:
改造好的音质,,可能也是闲置

网友:
巧了,我也捡到过一个类似的,圆筒形,也是喇叭震膜破了,看来是通病。

网友:
用处不大,修好估计也是吃灰。

网友B:
金属腔体本来就不是好音质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的乐趣,改造好了可以不用,但一定想着怎么改造。

感谢支持,的确在于思考怎么改造的套路,改完了不一定用得上,但是过程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腔体本来就不是好音质的设计了

嗯,有道理,不过如果换单元,应该就是最直接的飞升。
曾经垃圾蓝牙耳机腔体里用HTC手机的单元替换厂家搭配元件,结果立即从沉闷含糊的声音变得与价值小一二百元的品牌货有得一拼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都过时了还改造啊

楼主:
说动手就动手,正好老婆大人带娃去参加活动了,俺买菜回来自己做饭吃,有点空闲动动手——

第一步)  找到大小适宜的蓝牙充电仓板子,把小软包电池焊下来日后备用其它地方;
第二步)  寻找音箱电池仓合适的位置开孔,为TYPE-C充电准备。为什么选择在底部的电池仓,因为这是塑料材质,开孔方便啊,不然在机身的铝合金就难一些(家里没放那么多工具啊)!发现正中的这个位置不错,焊接线长度合适,而且原先电池仓与主板之间还有一定间隙可以把板子固定住;这次开孔直接上936焊台加热,再用美工刀把边缘简单修整修整,卡得比较紧,为了防止日后松动,我又用类似B7000的皮革布料胶点了两下;
第三步)  焊接充电板接线到电池仓正负极,同时对与焊接及裸露的板子贴黄色高温胶绝缘。。。

看着目前还不错,这个充电仓板子自己带了一个微型开关,点一下可以亮蓝灯表示电池还有电,插入TYPE-C充电线亮红灯表示正在充电,充满转蓝灯;由于原音箱电池仓是半透明的,所以充电状态不用开孔就能看的一清二楚。
先继续用重物压一下,待胶干透之后回办公室再与外壳等组装起来。顺便把儿子的奥特曼刮刮卡拍一两张,临时收工。

网友:
改造后的啥样了

楼主:
没认真审题吧,就在你楼上的那一层,有改造后的内脏图。其实这样裸奔也能工作了,哇哈哈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850-1-1.html

网友:
有个长得差不多的

网友:
看起来都是避开夫人才能搞改造的技术人员

网友:
铝外壳,大磁喇叭。

网友:
改好电源,再买两只啦叭换上,就全了,原啦叭振膜不好换,不如买新的。

网友:
白色的白光936焊台首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