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尝试修复沛城16串保护板没成功

楼主(2024-11-16):
最近组了两组宁德时代16串280ah电池组用来光伏储能用,保护板用的鱼塘里买来的沛城48 100出口版保护板,做工不错,价格还便宜(七十多一块),用了一段时间又配了两个极空2a的均衡板,接第一个均衡板的时候均衡线我都没拔,保护板也没断电正常接入使用,到第二组电池想着严谨一点八吧,均衡线从均衡仪上拔出来,保护板关机(线没拆),均衡线在接线的时候就闻到一股糊味(之前第一次接保护板电压检测线的时候碰到过,线接错了,均衡电阻发烫冒烟),后来把线拆了发现保护板上有个丝印511的贴片电阻烧了,保护板上电发现上位机rs232跟rs485通讯都用不了了,soc指示灯没之前量了,但是指示灯,报警蜂鸣器,充放电都正常,测了下烧的贴片电阻的阻值还可以,马云家买了同型号的换上还是不行,边上的三极管也尝试着测了下没发现啥,就目前这水平目前很难排查出故障原因了,特发帖向坛友们请教。

网友A:
楼主已经是专家级别了,我是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经是专家级别了,我是无能为力

不敢当啊,还是停留在门外汉水平

网友B:
铁锂用均衡没啥用,不行就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用均衡没啥用,不行就是不行了!

电池状态还可以,装上相当于给电池保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状态还可以,装上相当于给电池保健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情况是装和不装容量上没有太大变化,或者说没有恢复多少,只是上位机数据方面好看了很多。

保护板上本身就有均衡,只是比较弱,但差异不是很大的话三五十个循环就会均衡好。
你只要看充满后电压是不是都超过3.4伏,放空后看日志有没有电量跳变,比如放电到剩余容量20%时下一条记录就立马变0%了,但两条记录时间却不超过一分钟的,或者充到80%电量立马跳100%的时间也不超1分钟的,都是电池损坏了。
只要电池容量能达到90%,数据什么都不重要,大电流均衡什么的反而容易加剧电池的损耗!
发现电池损坏最有效的补救办法是减小冲放电流,下降到0.5C或者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情况是装和不装容量上没有太大变化,或者说没有恢复多少,只是上位机数据方面好看 ...

我也发现正常使用时没啥变化,在满电低电时明显,保护板自带的是被动均衡

网友:
比较复杂,修起来可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正常使用时没啥变化,在满电低电时明显,保护板自带的是被动均衡 ...

铁锂特性造成并联放电不均衡,有条件最好是用铁锂电池组冲放管理器,没有的根据最大放电电流自制一个限流电阻,保证电池在达到你允许的最大放电时有1.5-2伏的压降,可以用电炉丝,也可以降低电池接线的线径来限流,让其他电池也参与放电,否则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一块电池已经放的低压保护了其他电池却还有70%电量的情况出现,这就造成了某些电池组经常性的大电流放电,电池寿命成倍的缩减!

网友C:
围观离线光伏大佬,
这电池也挺壮观。发的电怎么消耗的,给新能源车充电么

网友:
难道没有软件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离线光伏大佬,
这电池也挺壮观。发的电怎么消耗的,给新能源车充电么 ...

带三相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特性造成并联放电不均衡,有条件最好是用铁锂电池组冲放管理器,没有的根据最大放电电流自制一个限流 ...

我之前用的基站电池,发现电池压差大,每次都是单体提前保护才自己组了电池组。后来都说装个主动均衡对电池好些,看来铁锂电池名堂真多

网友D:
板子太复杂了,还刷了防水漆,测都不好测,唯一的办法是顺着被烧的元件分析一下电路,看都通到了哪些地方,把这些线路上的元件都测一下看还有没有烧坏的,如果还找不出来,那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太复杂了,还刷了防水漆,测都不好测,唯一的办法是顺着被烧的元件分析一下电路,看都通到了哪些地方, ...

你说的太对了,刷了防水漆测起来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太复杂了,还刷了防水漆,测都不好测,唯一的办法是顺着被烧的元件分析一下电路,看都通到了哪些地方, ...

现在就是没办法跟上位机通讯,充放电正常,在修下去怕是亮都不亮了,还是不死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太对了,刷了防水漆测起来都费劲

一组宁德时代16串280ah电池组,成本大概是多少?最近研究太阳能发电,看看组电池划算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组宁德时代16串280ah电池组,成本大概是多少?最近研究太阳能发电,看看组电池划算不划算 ...

分容转螺柱配铜铝复合片190元一个单体

网友:
两块都坏了?

楼主:
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