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旧的读卡器坏了,只能自制一个

楼主(2024-11-16):
这是以前从淘宝购买的TF器,一直都在用。标牌还是金士顿的呢。

虽然个子小,但用的时间比起大个子的多功能读卡器还要长,可以算是质量较好的读卡器了。

近日拷贝音乐时出现了故障,插入电脑时只能识别到USB设备,但是无法连接到TF卡,只能作罢!

要不,自制一个吧!

于是开始寻找合适的读卡器电路。考虑到USB3.0在成本上比较高,焊点也比较细微,况且TF读卡器用的频率也不高,最后确定选择USB2.0读卡器方案。接着是PCB设计。USB2.0读卡器方案线路极其简单,所以PCB设计并不花时间。3d效果如下:

打了板子,焊上元件,折腾的结果如下:

(手工焊接水平一般,勿喷)

把焊接好的读卡器插入电脑,电脑一下识别到USB设备!

最后是读写速度测试。通过测试,写入速率在3-5.5M之间,还好!

网友A:
823K的主控吧,我前段时间也在嘉立创打了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3K的主控吧,我前段时间也在嘉立创打了PCB,

是的,823K主控的成本较低

网友:
还是这种看着爽眼,,,

网友B:
会设计的都是高手啊,再3D打个外壳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设计的都是高手啊,再3D打个外壳就完美了

不考虑再打外壳了,现在用热塑管套着,将就用了

网友:
自制的高成本,高耗时,低性能读卡器!乐在折腾!

网友C:
这成本不低吧,还不如红包几块钱的。

网友D:
这速度好像一般,是TF卡速度本身不快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速度好像一般,是TF卡速度本身不快么?

5M/s速度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学习了,一直也想自己做来着,便宜的读卡器实在太爱坏了

网友:
说的是技术,并不是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成本不低吧,还不如红包几块钱的。

好多自制的东西如果考虑成本的话,真不如买现成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E:
好像不带外置晶振的使用寿命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带外置晶振的使用寿命都不长

823K寿命应该不比软封的差吧

网友F:
自制读卡器,羡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制读卡器,羡慕一下。

完全可以自制的,JLC那边的开源项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