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收音机调频带宽如何选择?发现对音质影响很大

楼主(2024-11-16):
这款收音机调频的带宽(BandWidth)可以从56-311khz,调幅的从3-8khz进行选择,试了下越高音质越好,但不知有没有其他影响,要如何选择合适,另外对这个带宽参数的理解也不够深刻。

更新:搜集了一些资料供大家参考

FM中频带宽窄了声音会失真,杂音会多,宽了选择性就差。AM中频带宽窄了,高音会损失,音质变闷,宽了杂音大,选择性差。

调频单声道广播信号的频带宽是180KHZ,调频立体声广播信号的频带宽是250KHZ。实际应用还应留有一定裕量,以便当本机振荡频率飘移时,中频信号不至于飘移出频带之外。

短波发射带宽是10k,中波是9-20k,所以你看到有的高于10k也正常,但有些短波发射带宽超过10k属于带外杂散发射。有时低于10k带宽也正常,因为调制信号是动态的,不可能是就10k那么宽。

调频必要带宽要求200k,但实际上单声道带宽180k,立体声带宽241k,带RDS的251k,再有其它副载波信息的可以超过300k,至于实际看到的带宽,由于调制度和音频信号都是动态的,所以也不会是一直持续某一宽度,也是动态变化的。

中波必要9-20k,中波对531kHz和1602kHz两个频道的带宽严格要求是9k,其余频道可以20k,但为避免产生邻信道干扰,中波一般必要带宽定为9k。 中波发射音频频域50-4500Hz,老机器50-7000Hz。 接收设备角度,接收机器AM带宽调整的是中频带宽(SDR设备除外),可调档一般是2.3/4.5/6/9k几档,以上范围会有小幅度出入。 收听时窄带选择性和抗邻频干扰好,同时信道内噪声功率低,因此适合弱信号或有邻频干扰时使用,但听感略差;宽带适合强信号并有更高音频收听能够感受需求时使用,但带宽调宽后选择性变差,邻频干扰会更明显,弱信号时信道噪声影响也更明显。

收音机的频带越宽越容易受干扰,通频带越宽收听到的杂音越多,“宽”是要付出代价的。普及型调幅广播收音机的中频带宽大多控制在6k左右,仅使用陶瓷滤波器的CD2003方案频道大多超过10k,音质较好但是选择性不好,高档收音机的中频带宽是多档可选的,最宽档可以超过10k,最窄档可能连4k都不到,“专业”收音机和收信机甚至有低于2k档可选。除了限制中频带宽之外,收音机降低噪音的措施往往还有限制高音和低音进入功放的“语音滤波”电路,集成收音机的语音滤波电路大多在接收IC音频输出端和功放IC输入端之间,分立元件收音机通常利用变压器耦合功放低频响应不良或者刻意减小音频耦合电容来衰减低音,通过设置高频负反馈电容来衰减高音。还有人认为喇叭大、喇叭好就能获得更宽的频率响应?

调频才会对载波带宽产生影响,调幅只会对载波幅度产生影响,检波正是检出幅度的包络线,电台带宽是由发射机滤波器决定的,接收机带宽超过电台间隔,选择性就变差,一般第一中周是±3KHz(即带宽6khz),第二中周是±4KHz(即带宽8khz),检波级中周±5KHz(即带宽10khz),有人说调偏中周的中心频率来改善音质,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只会降低灵敏度,带宽会对调幅波的幅度产生影响,所以检波级的带宽要宽点。

根据各位老师的指点,我学到了几点:1、中频带宽是在-3db的前提下讲的,超过带宽外的信号并不是没有了,只是少了而已。2、中波的带宽标准是9-20k,并不是固定的9k。临频没有信号的时候,可以使用较大的带宽,以提高音质。3、分立件收音机中,在AGC作用下,中频的带宽可以变得较大。4、收听广播时,可以偏调一点,以便得到较高的音频频率响应。

网友A:
又开始玩飞机了,现在广播不全是卖药的了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这机子很新啊

网友:
调频带宽取决于所收听电台的调制器参数吧~

网友:
不错,不拆开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开始玩飞机了,现在广播不全是卖药的了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怎么可能全是卖药的?你听不见情感专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全是卖药的?你听不见情感专线吗?

多少年没听过收音机了,不清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限制带宽是为了得到更多频道。

楼主:
是否说明带有RDS的收音机带宽都会好一些。

网友:
SR-286,牛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年没听过收音机了,不清楚...

很多年前就是如此,那你不知道有多少年没听过收音机了。

网友(2024-12-23):
带有RDS的收音机带宽都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