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也能倍压整流

楼主(2024-11-16):
以前常见的倍压整流一般用在交流电整流上面,原来Boost升压也能这么倍压整流

网友:
适合一些对电流要求不大的电路

网友:
电流很小,接负载电压下降明显

网友:
boost电路也是产生脉冲电压,通过快关二极管整流得到电压提升的,原理是跟倍压的一样的。

网友:
这个以前就玩过,适合平均电流很低的场合(偶发脉冲高电流可以用输出电容器来搞,类似电蚊拍,电的那一下输出高电流,平时慢慢充),如果确实是要干重活高压高电流输出,还是换个更好的芯片吧,或者考虑外置晶体管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