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卡随身wifi和老手机开热点,哪个更靠谱?

楼主(2024-11-16):
老手机开热点和插卡随身wifi是不是差不了多少?

这里有用手机当随身wifi的朋友么

网友:
有啥区别?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A:
功耗问题,手机开热点待机可能3~5瓦,4G随身WiFi约0.5瓦左右。大流量使用那就要翻倍了,一般的随身WiFi持续下载1~3瓦功耗,手机可能瞬时可10多瓦功耗

网友:
短时间偶尔时间无所谓,没啥区别,有老手机没必要再买4GWIFI,长时间用,肯定还是要专用的4G路由器,一是价格便宜,再是专用设备一般稳定性都会比较好,不过我有个4G手机在新房子没装宽带前一直插电当热点用,用得不多一天就几百兆的数量,多的时候有两三个G,但24小时开着,扫地机等几个设备是一直联着的,一个周没出啥问题,没断过网

网友:
没多大区别,手机临时性,

网友:
好像有哪款路由器也可以插SIM卡的,不用接网线,暂时记不得了。。。。

网友:
老手机的网速比usb棒那种网速快

网友:
老手机不够便携。

网友:
买的usb插口的,放车上放流量卡用

网友:
方便肯定是随身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问题,手机开热点待机可能3~5瓦,4G随身WiFi约0.5瓦左右。大流量使用那就要翻倍了,一般的随身WiFi持 ...

没测试过,感觉你说的靠谱

网友:
随身wifi靠谱

网友:
我用天翼1号 插影腾卡

网友:
肯定是手机啊,十几块钱的棒子用的什么料看不到吗?能跟一两千的手机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耗问题,手机开热点待机可能3~5瓦,4G随身WiFi约0.5瓦左右。大流量使用那就要翻倍了,一般的随身WiFi持 ...

扯淡呢手机3000mah能开一晚上热点,2100mah的电池鸡都用不了一晚上,而且所有的随身wifi顶天也才cat.4不支持载波聚合,手机最低都是cat.12支持2载波甚至3载波聚合,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扯淡呢手机3000mah能开一晚上热点,2100mah的电池鸡都用不了一晚上,而且所有的随身wifi顶天也才cat.4不 ...

你这纯属理论党扯淡了。只讲理论不讲实际。而且误导人!5G都5年了,还在讲4G载波聚合,这当年也不实用,我这里已经6~7年都没有了,只有之前还有,当年玩了10多个4G路由器,特意买了一个600多块的回来结果发现基站已经不再支持!再来讲耗电问题,我30多个棒子。纯待机普遍功耗0.4瓦,最省电的一个电池机看10Mbps直播功耗也1瓦左右,更别说轻量的使用了。2100电池能量约8瓦时,供我这机子待机可以长达约20小时。你的用不了一晚只有一个情况,是有问题的410电池机,这个东西我有一个轻载功耗都2.5瓦,电池8瓦时它如何使用1晚?对了忘记说了,我当年就玩了手机开热点10来个手机换来换去最后发现没法用。网络体验差还发烫,发烫就更差这是恶性循环,为了降温我甚至把手机装塑料袋一大半扔水杯里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扯淡呢手机3000mah能开一晚上热点,2100mah的电池鸡都用不了一晚上,而且所有的随身wifi顶天也才cat.4不 ...

测测功耗多简单的事,插个USB表头长期观察就行了,相信你自称“技术宅”不会连这个都不会,而是懒得动手,一通理论吧啦吧啦就想糊弄人,而且你可能没玩几个随身WiFi以点概面了以为所有的跟你玩的都一样耗电。再者你回复里也在玩文字游戏呢,3000毫安手机能开热点一晚上,2100电池机用不了一晚上。冒看一眼是对比,实际上是两码事的文字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功耗多简单的事,插个USB表头长期观察就行了,相信你自称“技术宅”不会连这个都不会,而是懒得动手 ...

正常的410,210纯待机时功耗也只有0.5瓦左右,如果看10Mbps的直播,功耗就1.8瓦左右,中兴微方案的就1.5瓦左右,当然是信号良好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兴微方案,同样流量下信号最好时功耗可能一瓦,信号变差时功耗急剧攀升可达2瓦多,比高通方案还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功耗多简单的事,插个USB表头长期观察就行了,相信你自称“技术宅”不会连这个都不会,而是懒得动手 ...

手机开热点待机3-5W这不是扯淡?我3个手机开热点待机也就0.5w-0.7w之间,那3000mah电池等效11.5WH,能不能用12小时?能不能用一晚上?

======================================================================================
测试手机1 骁龙820,电信4G
注意看时间,间隔几秒钟抓拍做不了假

你说开热点待机功耗3-5W呢?呵呵
===================================================================================
测试手机2 麒麟970 电信4G
注意看时间,间隔几秒钟抓拍做不了假

你说开热点待机功耗3-5W呢?呵呵
====================================================================================
测试手机3,天玑1200,电信5G
注意看时间,间隔几秒钟抓拍做不了假

拿5G手机 开热点待机也就0.5W,你说3-5W呢?呵呵
=======================================================================================

呵呵你真的好专业,非常非常专业,全站只有你能测功率是吗
呵呵你打那么多字,累不累啊?
吹牛吹大了,又改口说没跑流量?
又说我摆拍,5秒钟你给我摆个看看?
手机带电池测电流就不准?难道电池还能自发电?
是你先说手机开热点待机功耗3-5W,要不要点脸?脸都不要了??
驴逼不对马嘴 扯到电池鼓包改电容又怎么样?改电容就能降低功耗了吗?看你那点电容能不能用一分钟?
4G 5G测速跑10W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用辣鸡鲲鹏辣鸡展锐?你要是用R200你会说出来测速跑10W?兄弟你还是玩的少,玩玩X55 X62 天玑,多积累点常识,别一上来就吹牛手机开热点测速10W这种笑话

网友:
楼上那个人还把我拉黑不让回复呢,带着手机电池谈功耗。你这点都想不明白还自诩“技术宅”?而且这个人一直玩文字游戏,拿它所谓的待机功耗对比我说的使用功耗!大家都是聪明人你是假精灵,手机带电池的情况下充满电我分分钟拍出来0功耗的图,这说明什么?手机长期插电鼓包我都鼓了N个了,随便翻翻我以前帖子就知道!我都改过N个法拉电容代替电池!另外待机功耗和使用功耗是两码事!手机还有deepsleep省电。任凭你怎么狡辩造假,你可以忽悠一些人,但是你忽悠不了所有人!或许你连你自己都给骗了,我是实际使用的过来人,插电开热点电池都用到鼓包,耗不耗电我会不清楚?是你随便几分钟摆拍一个图就能颠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