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小米air2 se tws蓝牙耳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4-11-16):
给孩子用的,这两天说用一会儿就关机了,好几年了应该是电池不行了,于是马宝溜一圈买了俩电池准备更换。

这个盒子设计的比较nc,平面朝上弧面朝下

开盖时下面打滑

配对也必须配合盒子一起,不能脱离盒子独立开关机,放到盒子不关盖也不会断开连接,总之诸多不方便。

模样,戴久了耳朵疼

外壳卡扣加胶粘剂,配合比较紧密,用一般翘片无法下手,于是用0.1mm黄铜片先剪一个简易翘片,超薄有韧性。

往里一戳出现条缝隙

指甲一滑就顺利开壳了,胶水啥的没有啥阻碍。

有根排线连着另一半壳子的触摸

主板右侧主要元件功用

中部,采用恒玄方案,中规中矩吧

左侧是触摸 最左侧是降噪mic,但是效果很一般。

主板直接拽不出来,充电端子碍事,需要焊下来

还有顶部的入耳检测排线也碍事,也需要拆除。

可以拿出主板了,但是电池背面有硅胶,需要小刀小心割断后

取出电池,3.8v 48mah 一代高压锂

板子背面的主mic

马宝货

和原装比稍扁稍长,也不是高压锂,用到这里勉强能用但是寿命长不了,什么你说咋不用3.8v(4.35v)电池?你要有给我来一车。虽然商家标称air2 se 专用,其实也不完全匹配,只是凑合能用,反正不贵,等坏了再换吧。

结构比较紧凑,空间也很小,需要带电更换,也没有保护板(现在大多数都没有),需要特别小心 动手能力差的估计会折手。换好后

试了一下没有问题,扣上壳子后,可以看到完全无损。

换好另一个后,试了一下都正常,可以继续服役了。

网友:
拆的很完美

网友A:
稍不注意就把触摸排线拽断,手艺不错

网友B:
这款我买个一个,两年间换过三次,最后退款了,我就觉得是通病,用着用着就噔一声连接上的声音,好像断连了自己连上一样

网友:
这真是个精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不注意就把触摸排线拽断,手艺不错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我买个一个,两年间换过三次,最后退款了,我就觉得是通病,用着用着就噔一声连接上的声音,好像断连了 ...

那应该就是断连后复连了,这款信号一般~

网友C:
VDL的紫建电芯,有几个漫步者(EDIFIER)的备用电池盒里装的也是这个牌子电芯,大概90还是100mAh的样子,曾用来改装过一个喂小鸡兑换的挂脖式,还有几个在盒子里暂时闲置。
话说这个耳机的柄够粗大的,比起现在的设计狂野多了。。。

网友D:
好比针线活,大神视力爆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比针线活,大神视力爆表

哈哈我是显微镜下换的,眼神早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L的紫建电芯,有几个漫步者(EDIFIER)的备用电池盒里装的也是这个牌子电芯,大概90还是100mAh的样子,曾 ...

确实比水果之类的要粗~

网友E:
厉害,这么精细的活儿,偶是做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这么精细的活儿,偶是做不来

谢谢支持~

网友:
现在的电池有很多是纽扣式的。

网友:
那么无损拆解真的羡慕了

网友:
球球的手艺没得说,娃应该很高兴了,另外显微镜求包邮赠送,另外再塞200,我是学生

网友:
前几年的蓝牙耳机陆续都进入电池更换期,多练练手多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