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拆那制造的光栅位移传感器(晨渊CYC025)

楼主(2024-11-16):
纯粹为了拆而拆
连敲带撬才能拆开

别被它骗了不是锁外壳的

激光发射?

激光接收?

光栅?

这直线轴承想不到可以怎么利用

动作视频:

网友:
应该不便宜~

网友A:
这个是怎么玩的?

楼主:
也就2-3k的样子,捷克造的贵

网友:
这个应用场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怎么玩的?

测μm级行程或者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2-3k的样子,捷克造的贵

楼主:
有机会拆个捷克造的,含税6k以上

网友:
这个高级的

网友:
光栅盘还是没看明白,这种焊接式的安装 发射接收管,感觉没精度呀

网友:
红外热成像仪也超级贵了

网友:
拆那制造

网友:
比较专业的设备,平时难得一见

网友:
玻璃光栅,一看就贵

网友:
感觉和光电鼠标测移位是一个原理

网友:
第一次见到,不明觉厉

网友:
精密仪器,拆废了。

网友:
做工一般吧,拆过基恩士的类似款

网友:
光栅碎了啊

网友:
这个特色,打磨芯片!老外很少看到打磨芯片的,他们靠的是软件开发,就算你知道芯片型号,没有软件支持一样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