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摄像头排线种类为何这么多,是否有通用一些的排线接口?

楼主(2024-11-16):
一般摄像头4根线是不是够了?

2个电源线,2个信号线,
为何排线上线芯这么多?4个线之外都是控制线么?

网友:
论坛应该挂个AI回复,这样能大幅提升活跃性,反正不在意质量...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信号线只有两根?你以为是USB接口的?

网友:
只是摄像头,主控分开的,

网友:
“2个电源线,2个信号线”。你out了,很早以前的摄像头就三根线:电源、地、信号

网友B:
根据接口有DVP,mipi DPHY CSI,mipi CPHY CSI,还有RGB接口,以及其他接口。。。。。。。。

网友C:
电源线,控制镜头焦距的线,传输光信号的线,很多啊,如果你想用四根线推荐你买USB接口的,因为有新品中专所以就只有四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信号线只有两根?你以为是USB接口的?

不重要,”引战“提升活跃度才是目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带宽和通信协议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信号线只有两根?你以为是USB接口的?

模拟摄像头一般4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控制镜头焦距的线,传输光信号的线,很多啊,如果你想用四根线推荐你买USB接口的,因为有新品中专 ...

传输光信号的线是什么?一般光感应有独立传感器,不会做到前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接口有DVP,mipi DPHY CSI,mipi CPHY CSI,还有RGB接口,以及其他接口。。。。。。。。 ...

手机摄像头模组一般是什么接口?

网友:
应该不会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摄像头模组一般是什么接口?

分辨率越高,像素越多,一般使用的是MIPI DPHY CSI或者是MIPI CPHY CSI接口,这种接口能满足大流量数据传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越高,像素越多,一般使用的是MIPI DPHY CSI或者是MIPI CPHY CSI接口,这种接口能满足大流量数据传 ...

哪些手机的排线通用呢?

电池接口很多手机好像是相同的,电池接口常用的好像就20多种,
摄像头排线常用的有几种?

网友:
有的,就等大神你去鼓捣出来

网友:
像素,品牌不一样,接口也会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