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60v20串磷酸铁锂充电器最高输出电压多少V,70.5V可以吗

楼主(2024-11-16):
近来没事,拿60v20Ah 铅酸电池充电器改了个60V20ah 磷酸铁锂充电器,改了高恒压70.5V,转灯控制停止充电,想问下,标准充电终止电压多少?

网友:
单个磷酸铁锂充电截止电压为3.7v,你按照3.6v算,有多少串联数就乘3.6,就是充电截止电压,这样安全

网友:
可以,我和你一样60V磷酸铁锂,现在用70.8V充电器,标准的话是73V充电。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单体额定电压为3.2V,充电截止电压为3.6V~3.65V,那么20串x3.6V~3.65V=72V~73V,所以磷酸铁锂充电器输出电压选72V。

网友:
楼主70.5v理论上 70.5/20=3.525考虑到磷酸铁锂的充电末端一致性不会很好,压差会大一点。也差不多可以充满了

网友:
选择73V的充电器没错!

网友:
3.45v以上就充不进什么电去了,所以,3.45*20=69,3.50*20=70,69~70最好了,,,设置均衡开启电压3.46➤关闭电压3.45,开启压差40,关闭压差20,开启充电均衡,关闭静态均衡,,,这开启压差、关闭压差是不是只对静态均衡起作用?

网友A:
你如果有保护板的话,充电器的电压高点低点无所谓,但是建议高点的理由是,即便你选择低压比如69伏,但是电池的不均衡是存在的,还是有可能某个单体电压只有3.3而某个单体到3.8了。这个时候如果保护,那么3.3伏的就没有充满。

小声说一句,我的13串三元26980和14串三元用的是同一个充电器,13串转灯后电池电压是54伏多,14串是57伏多,充电器输出电压是按14串*4.15伏调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有保护板的话,充电器的电压高点低点无所谓,但是建议高点的理由是,即便你选择低压比如69伏,但是电 ...

如果电池本身有问题,均衡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本身有问题,均衡没用

不是均衡,是到电压了保护,直接断开MOS充电管。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自带过压保护啊,改啥自行车买个电动车充电控制盒,过压保护后充电器功率立马减小,控制盒自动断开,我48V铁锂电池都是用48V铅酸充电器充电,妥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最终改了高恒压71.4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