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蓝牙耳机怎么会发热掉电?

楼主(2024-11-16):
充满电以后,耳机放在耳机仓里,耳机仓会发热,会掉电

网友:
坏了吧,换新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检查一下

网友:
电池故障了

网友:
耳机仓发热,成了暖手宝?

网友:
耳机仓会发热,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重点是电容。

网友:
发热掉电就是有轻微短路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