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RNE-ML2420加蓝牙模块详细改造方法

楼主(2024-11-16):
根据各位大神的方法,综合了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改造点

蓝牙板子命令

1.改名称:AT+NAME=BT-TH-ML2420
2.设置主服务通道:AT+UUIDS=FFD0
3.设置写服务通道:AT+UUIDW=FFD1
4.设置读服务通道:AT+UUIDN=FFF1
5.改波特率(0代表9600):AT+UART=0

用的是妙享的蓝牙模块,其他的没测试
APP的管理员密码是:135790123
app和蓝牙调试软件见附件
最后再感谢论坛各位前辈和大佬前期研究,小白只是综合了一下

网友:
围观大佬...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有相同蓝牙板子的可以收藏备用,方法不错。

网友A:
我买的是MX-01PD款是插脚的,IO3要不要和GND短接,Vcc接5V对蓝牙模块有没有影响

网友:
ios连接不上

网友B:
问下电感什么规格?线径,圈数

网友C:
看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挺麻烦的

自己怎么方便怎么飞,反应都是飞线。

网友:
这些app密码啊,什么UUID啊,我实在搞不懂怎么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MX-01PD款是插脚的,IO3要不要和GND短接,Vcc接5V对蓝牙模块有没有影响 ...

官方说明书是需要短接的,这个板子支持5V供电,建议还是3.3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电感什么规格?线径,圈数

自己大概绕的,前面有个大佬帖子里面说了电感的详细参数

网友(2025-06-07):
这个板子在那能搞到?

网友:
还能搞到这个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