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栋房子之间想用光纤实现远距离通讯

楼主(2024-11-16):
城中村,老妈和哥哥是分两栋房子住,相距大约一百五十多米,中间隔好多房子,哥哥家有网络,老妈年纪大了,不需要宽带,偶尔看一下电视,接的广电网,没开通宽带,年费300元,就偶尔开一下电视机,觉得有点不值。

十几年前曾尝试放了一条网线,发现可以通电话,但网络信号过不去,中间又不方便装中继,现在想用光纤连接,能让老妈看看电视就行。哥哥因为开间小店,我给他装了监控,想在老妈家也装上摄像头,再通过光纤接到哥哥家的监控上。

网上搜了一下光纤,可以定制长度,焊好尾纤,这样就省事了,光纤收发器也很便宜。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懂技术,布线接线倒是没问题。

可以定制长度,做好接头,这倒是很方便。

光纤收发器二三十块钱一对,很便宜。

没搞过网络,有个疑问请教懂行的坛友:为什么光纤收发器分A、B?看卖家的说明没明白到底能不能双向通讯?既想把哥哥家的宽带送到老妈家,又想在老妈家装摄像头接到哥哥家的监控上,是不是需要双芯光纤?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667-1-1.html

楼主:
监控信号不想通过WIFI走云端,直接通过线缆接到监控的硬盘录像机,如此一来是不是宽带需要一芯,监控又需要一芯?双芯光纤比单芯光纤贵点,双芯的话需要双口收发器。

网友A:
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布好光纤,插好上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只要你能布线,光纤毫无问题,,我岳父乡下鱼塘离家差不多两公里,我用光纤实现了在鱼塘的小屋可以WIFI上网,监控。

好几年前了,起码五六年了,,那时候为了省钱,收发器还是买的百兆的。。

因为鱼塘拉了电力线过去,所以光纤也顺着电力线一路铺过去,如今已用这么多年,还在正常工作。

楼主:
刚找到一个视频讲解,原来所谓A端B端只是为了便于管理,两端的收发波长不同,A端发的波长等于B端收的波长,而A端收的波长等于B端发的波长,可以随便用,只要配对就行,不要发的波长都一样收的波长都相同,这样发的没人收,收的没人发,就可以了。

现在的问题只剩下一个了:监控不想上网,能不能与上网宽带使用同一根光纤实现?

网友:
收发器是点对点传输收发波长不同 所以单纤收发器分ab端 用千兆收发器配合交换机就可以 如果iptv和网络分两个线路可以用带vlan收发器或者双线走两对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能布线,光纤毫无问题,,我岳父乡下鱼塘离家差不多两公里,我用光纤实现了在鱼塘的小屋可以WIFI上网 ...

一般使用,百兆也够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监控信号不想通过WIFI走云端,直接通过线缆接到监控的硬盘录像机,如此一来是不是宽带需要一芯,监控又需要 ...

光纤远距离通讯,最大的障碍就是布线。
既然布线不是问题,那就随便造。

正常一组收发通信,需要一收一发两芯。你选的收发器,好像只要一芯就够了。

宽带和监控可以放在一起,双芯光纤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使用,百兆也够了吧?

够用,,鱼塘这边放了个路由器,当个AP使用,刷抖音,看视频毫无压力,非常流畅,,鱼塘的摄像头也是通过这个路由器再通过光纤,传回家里的硬盘录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纤远距离通讯,最大的障碍就是布线。
既然布线不是问题,那就随便造。

看视频作功课,视频讲的是一根光纤同时收发,光纤收发器都是双波长,一波发一波收,不需要两芯啊?

至于监控,不想走去端,那可能需要单独一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用,,鱼塘这边放了个路由器,当个AP使用,刷抖音,看视频毫无压力,非常流畅,,鱼塘的摄像头也是通过 ...

那你这个功能正与我的需求想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布好光纤,插好上电就可以用了,

看视频教学,感觉很简单,一根光纤,光纤收发器可以同步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纤远距离通讯,最大的障碍就是布线。
既然布线不是问题,那就随便造。

城中村,线路星罗棋布,随现有的各种光缆就可以通达每栋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能布线,光纤毫无问题,,我岳父乡下鱼塘离家差不多两公里,我用光纤实现了在鱼塘的小屋可以WIFI上网 ...

好羡慕,有一个两公里远的鱼塘和一条自己的远距离通信主干线

网友D:
单芯光纤收发器分A、B ,是因为通过光信号的波分复用技术实现双向通讯的;即利用不同波长的光信号在同一根光纤中传输多路信号的技术。

你仔细看说明书,或者收发器的标签,你会发现两个还是有区别的,一般短距离 A B端的光波长 1310、1550 ;长距离 1490、1550.

网友E:
摄像头就是网络信号,所以网络和摄像头可以同时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芯光纤收发器分A、B ,是因为通过光信号的波分复用技术实现双向通讯的;即利用不同波长的光信号在同一根 ...

是的是的,A、B端配对的意思是:A端1310发送,那B端就1310接收,然后B端1550发送,A端就1550接收,这样就实现了双向通讯。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就是网络信号,所以网络和摄像头可以同时传输

谢谢,那我就买单芯光纤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找到一个视频讲解,原来所谓A端B端只是为了便于管理,两端的收发波长不同,A端发的波长等于B端收的波长, ...

可以,又不是摄像头量非常大,不影响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100多米,中间无障碍,可以用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