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BZ24/2交直流标准电阻

楼主(2024-11-16):
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一下午翻新出来的标准电阻,这个型号没见有人发过,报到的资料只有一个,怎么感觉网站上的照片,跟我手里的是一个。现在这个东西价值有多少

楼主:
从掉漆的点来看,里面感觉是黄铜的

网友A:
好东西,标定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B:
外边的接线柱远比里边的锰铜丝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边的接线柱远比里边的锰铜丝威武。

这确实是

网友C:
接线柱啥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柱啥材料的?

紫铜,具体什么型号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标定一下就完美了。

在等一个高位台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等一个高位台表

这是标准电阻,不需要标定,阻值就是以它为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紫铜,具体什么型号就不清楚了

纯铜太软表面也容易氧化带螺牙接线柱不会是紫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铜太软表面也容易氧化带螺牙接线柱不会是紫铜。

就是紫铜,上面的照片是我下午刚翻新了一遍,打磨掉外面的氧化的,还有两个同款的,氧化挺严重的

网友E:
说实话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国产bz24交流标准电阻的内部结构。非常有意义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国产bz24交流标准电阻的内部结构。非常有意义的帖子 ...

感谢大佬,前一阵收了三个,恰好这个没有螺丝了,刚翻新完,分享给大家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这是我头一次看到国产bz24交流标准电阻的内部结构。非常有意义的帖子 ...

我是头一次看到交流标准电阻器,请问老师该电阻铭牌上的500nS是什么意思?是不是500纳秒,如是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掉漆的点来看,里面感觉是黄铜的

这是刚搞回来的样子,最上面是一个BZ3,两者之间的体积对比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掉漆的点来看,里面感觉是黄铜的

再补充几张,白天光线充足时候的照片,下面粗的应该是并联之后的,具体是两串两并,还是四个直接并联没理清,反正是小的之后在上面有一个大的电阻进行调整

网友F:
没见过这种电阻,老家有一个早年单位用的变阻器,几十斤重,现在都是灰尘,也没去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啊

收他的时候价格更好,你觉得他现在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这种电阻,老家有一个早年单位用的变阻器,几十斤重,现在都是灰尘,也没去管他。 ...

这种是标准电阻,比它体积小的倒挺多见的,这么大体积的这种样式的我也是第一次见,那看看老家那个变阻器还在吗?70年以前的我出邮费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