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摄像头拆机

楼主(2024-11-16):
海康摄像头拆机

网友:
建议说明型号 并补外观图

网友:
这是由SOP换成DFN封装的吗???

网友A:
请教一下绑定的海康如何解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绑定的海康如何解绑?

是录像机吗?绑定了萤石云?

网友:
有点缩水了

网友:
绑定了萤石云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萤石云和海康互联有什么区别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看起来就没多少肉了。

网友:
底下这形状是用来加强解热的吗?

网友:
哪款型号看着比较高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