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2a傻充给电池充电,充电功率为何上不去?

楼主(2024-11-16):
电池缺电厉害,按理说充电功率应该能到10瓦左右,

但是实际充电功率只有3.3瓦,
这是什么情况?
为何充电功率上不去?

网友:
说明电池已经饿死了。

网友:
这小米只是个电源适配器,如果输出正常,充电电流还与充电线、充电电路和电池有关。

网友:
楼主电源直接怂电池正负极上就有10W了

网友:
说明电池已经完蛋

网友:
手机电池有协议

网友A:
可以带两个4056板给电池试下,可以达到1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两个4056板给电池试下,可以达到10w

我用的激活板

网友:
谁说电源功率10w,输出就是10w?

输出功率等于电压*电流,电压不变,那就是电流不足,电流和电阻有关,说明电阻太大

初中物理问题,回答完毕。

网友:
建议先学一下拍照手别抖,其次记得把问题说完整,比如电池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