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主板1500W,16脚的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11-16):
这个电磁炉主电路板子上的16脚集成块是什么型号的?请坛友帮助看看!

网友A:
知道型号也不一定能替换,里边应该有程序。只能向厂家了解

网友B:
你这是让别人给拆掉了吗?怎么只有空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让别人给拆掉了吗?怎么只有空座了?

买的时候就没有,光知道18脚集成块是个主控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型号也不一定能替换,里边应该有程序。只能向厂家了解

谢谢坛友指教!

网友:
买的时候应该是二手吧。不如说明什么牌子型号。有人或许能提供资料。

网友:
你倒是反过来拍张照片呀……

网友C:
单片机,有程序,买新的空白的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有程序,买新的空白的也没用

谢谢坛友指教,看来得拆旧电磁炉主板上的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