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一体机,电脑配件,小家电大杂烩,价格低货色好!

楼主(2024-11-16):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AOC的23寸LED显示器。送外置19V电源。两台。都有缺陷,一台是中间靠右有一条竖线,一台是右边两有两条竖线。价格分别是70元,40元。支持DVI,VGA接口。运费30元一台

有几个小摄像头,还有其他小转接头。10元一个。
多个亮机卡,显卡,15-30元一个。
台式电脑电源,300W: 30元。400W:40元
微型主板。以前可能是收款机用的。送一个12V5A的电源。带I3 M370一代CPU, 32G SSD,4G内存,一个无线网卡。已经安装好WIN 10. H55主板。全套只要70元
DELL笔记本,i5二代CPU, 8G内存,640G机械硬盘(不会拆)。无电池。已经安装好了WIN 10。配件包括电源,鼠标,笔记本包。价格:220元。

各种多用插座,有的是线另外连接过的质量差的5块,质量好的10块到15块
电子时钟带温度计和湿度计20元.
老式铜制打火机,10元。
多个充电宝,小的5元,1万毫安时的10元。3万毫安时的60元,快充,多个接口。罗马仕。
太阳能手电筒。10元
有问题的电子秤最大5kg可以称金首饰就是接触不良供电不行.这个5块钱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非常轻巧的23寸显示器,ips屏幕,非常漂亮,水平方向最上面有一条很暗的线,一般是注意不到的,我不告诉你,你是看不到的。整体效果非常好,送电源线,信号线,支持hdmi,送外置电源。只要80元
过期的洗涤用品,500毫升的沐浴露,20元一瓶。280毫升的洗发液,12元一瓶。各有50瓶左右。洗面奶,10元一管
电话机,10元,是好的。
键盘垫,都是名牌,洗干净了。10元一张。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图片整理一下,辨识度更高

网友:
喜欢DIY折腾的还是可以买了试一试

网友:
潮汕牛丸5袋29 泸州老窖2瓶199 雅鹿衬衫39 热缩保护袋50只2

楼主:
各种多用插座,有的是线另外连接过的质量差的5块,质量好的10块到15块
电子时钟带温度计和湿度计20元.
老式铜制打火机,10元。
多个充电宝,小的5元,1万毫安时的10元。3万毫安时的60元,快充,多个接口。罗马仕。
太阳能手电筒。10元
有问题的电子秤最大5kg可以称金首饰就是接触不良供电不行.这个5块钱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非常轻巧的23寸显示器,ips屏幕,非常漂亮,水平方向最上面有一条很暗的线,一般是注意不到的,我不告诉你,你是看不到的。整体效果非常好,送电源线,信号线,支持hdmi,送外置电源。只要80元
过期的洗涤用品,500毫升的沐浴露,20元一瓶。280毫升的洗发液,10元一瓶。各有50瓶左右。
电话机,10元,是好的。
键盘垫,都是名牌,洗干净了。10元一张。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多个电脑配件
名牌石英表,正常使用中。50元
不锈钢表带的石英表,电池无电。保证是好的。15元。
两个坏电子辞典,上电池也不显示。两个5元。
倍思WM03高档蓝牙耳机,功能很多,有APP。成色新。50元。原价100多。
充电式户外照明灯,可在野外使用。10元,室内当然也可以。
WACOM手写板,带笔。无其他。100元
微型电子秤,可随身携带。200克范围。准确度在0.1克以内。10元
国产 CD随身听,好用无故障。带一张CD,有电源和耳机(非原装)。50元
韶山的伟人几年怀表全新两套。15元一套。无电,不走。
3.5毫米耳塞,2.5毫米耳塞,5元一个,全新。蓝牙耳机一套。15元。
不锈钢保温壶,15元,2升装。
60寸-80寸的电视机挂架,20元全新
抖音直播用的外置声卡,功能多,带耳机,话筒。20元一套
小型功放,带USB口,TF卡插槽。可肢解播放U盘等。40元
移动POS机4个,基本全新。可当钟表用。5元一个。
多个名牌键盘垫,洗干净了。10元一张。
MSATA的SSD, 32G, 15元
台式电脑硬盘500G, 20元。
多个显卡,亮机卡级别,10-30元一张。
电饼铛,美的,30元一个。有2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网友:
看到你卖的电话机,想起自己的仍在服役的电话。上次想打10000号咨询问题,结果接通后,那边传来:我是110接话员,请问有什么要报警的吗?吓得挂上电话。要不是固化绑着宽带,早就停掉固话了。现在谁还打固话?

楼主:
各种电脑配件和小家电,还有其他小东西
漫步者多功能播放器,50元
联想的长条形音箱,音质特别好!30元
还有奥尼多功能播放器,带收音, 可插卡。20元
美的的电压力锅,好用无故障。4升。80元。
带无线充电底座的蓝牙音箱,一大一小一平台。30元
红色的是苹果蓝牙耳机,使用苹果充电线充电,附送一根。音质很好。15元
多个石英表,破损的1-5元一个,绝大部分破损是表带,表体正常,只要换了电池就能正常走时。外观完整的石英表,10-20元一只,仅仅表带价值就超值了。
还有一些是纯电子表,10元一只,换电池就能走。
完全正常,走时准确的正常使用的表,15-30元一只。
佳能扫描仪,比较厚,支持底片扫描,有多个底片夹。150元,带电源。
得力的10位数的自动打码机,15元一个。
单筒望远镜,40*50,效果好!40元
电子闹钟,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带温度显示。1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蓝牙键盘,全新,小尺寸设计,好用无故障。10元
黄色的木制外壳蓝牙音箱,有电源,还带小夜灯功能,充电式设计。好用!10块钱
迅捷fw313 300兆的无线路由器带电源只要10元
有问题的仿冒劳力士全自动机械表能走就是时走时不走有问题,手柄有问题20元
联想的7205打印复印扫描一体机300元好用无故障送电源线,信号线
得力牌自动打号机10元
小望远镜,10元,可折叠,好用
几个电源插座,5-10元
无线话筒,5元
瑞典品牌,丹尼尔惠灵顿,原价2000元的,大表盘设计,石英表,50元。好用!
三脚架,50元,全铝合金。
不锈保温壶,一升以上。1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AOC 27寸LED显示器,整体效果好,就是垂直方向在右边有一条线,右下角有水渍。略微影响使用。整体效果很好。120元。运费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网友:
顶一个,越回复咋积分越少

楼主:
三星的yp-55vq经典供收藏的mp3播放机带收音功能,扭腰式设计,成色好,质量好,无任何问题,100元
网络上用的光电转换器,只要5元。两个小交换机,一个是H3C,一个是TPLINK,都是5元一个。不带电源。带电源要另外加5元。
广场舞的金正蓝牙音箱带带拉杆,带滚轮,功能多多,可插卡,带充电器.无任何故障,只要60元
充电宝两个,那个白色的10元,花的也是10元,其中花的有三种接口,适应范围广。都是好的。
廉价珍珠手链,一共5个,总共只要20.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