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海信HZ32E35A液晶电视机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24-11-16):
       有些事说来真的是巧 ,就像一个月内碰到两台同型号的电视机出现故障。上个月,碰到一台海信HZ32E35A液晶电视机,故障是开机卡在海信logo,根据老夫行走江湖二十年的经验得知,应该是软件故障。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在网上购买了程序,按照卖家的提示,升级无效。没有办法,那就是硬件故障了。其实也就是相当于硬盘坏了,基于咱这条件和环境工具限制,只好采取换板。我这个人有个缺点,比如上一次在某家买东西,感觉好就继续在这家买。于是就在第一家买了一块同型号的主板,三天后,板子到了,通电试机发现开机白屏,而且还有竖道和条纹,当时还以为屏坏了。换上原机的板子,还是卡在海信logo。由此得知,GRD卖家发了一个坏板。于是我就在第一时间就联系他,谁知道人家一不接电话,二不回信息。没有办法,我只好淘宝申请退货退款。卖家还是不说话,只是平台默认退款到我账户。后来又找了第二家,发了一块板子,回来上机一切正常。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机子只要插上电源,电视机就会自动通电开机。进设置里也没有找到那个选项可以调整。毕竟不影响使用,交付使用。

      这个月又碰到了同型号的机子,不过故障不一样,这个是通电蓝色指示灯亮,黑屏。按压遥控器没有反映,于是知道,应该是板子问题。为了同时验证一下屏幕是否完好,决定先用那台卡logo的板子,试一下这个电视机。但是发现版号不一样,不敢贸然试机,先咨询一下准备买板的这位卖家。他说,可以试机,于是我就用那台卡logo的板子试了一下,通电开机,屏幕显示海信logo,由此证明,屏幕正常。于是立马和卖家沟通,并拍下发货。大约四天左右,板子到了,上电试机,机子正常了。唯一还是那个缺陷,一插上电源,电视机就自动开机。同样也不影响客户使用,维修结束。

就是这款机子,以前好像42寸以下没有智能机,谁知道2017年之后,32寸电视机也有了智能电视机了

就是这款主板

主板全貌

主板版号

通电试机,机器默认是电视状态,所以满屏雪花,说实话,好久没有看见这个满屏雪花早点的屏幕了

机器主页界面,连接WiFi,播放正常。

最后欣赏一下咱的书法
译文:秋风冷金水,落叶满大地。亡亲知冷暖,泪洒冬月天”。内容选自抖音上的。日子就是冬月第一天哪天网上有人发的,个人觉得挺好的,于是就把这内容写下来了。

网友A: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还不影响客户使用?这机子没有电源硬开关吗?

网友:
这叫换,不叫修。技术含量为0,钱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还不影响客户使用?这机子没有电源硬开关吗?

没有,自从2015年之后,我发现好多国产电视机都已经取消了交流电源开关。只能提醒用户不看了,请关掉交流电源的插头或者关掉插排上的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还不影响客户使用?这机子没有电源硬开关吗?

有没有可能是负责开机触发的芯片坏了所以通电即开机???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负责开机触发的芯片坏了所以通电即开机???

工程模式里可以调整通电开机或通电不开机。
通电开机是给酒店用的,进门插卡,电视打开,播放广告,就这样,他的目的就是放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模式里可以调整通电开机或通电不开机。
通电开机是给酒店用的,进门插卡,电视打开,播放广告,就这 ...

还有这样的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D:
海信HZ49A65,没有电源硬开关,但是,插电不会自动开机,也不能设置插电自动开机,只能每次插电按一下开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自从2015年之后,我发现好多国产电视机都已经取消了交流电源开关。只能提醒用户不看了,请关掉交流 ...

这个很简单啊,可以进工厂调试,电源设置里,可以设置为上电待机,上电开机,上电记忆上次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海信HZ49A65,没有电源硬开关,但是,插电不会自动开机,也不能设置插电自动开机,只能每次插电按一下开关 ...

进工厂模式里应该有电源设置的,一般没有交流开关的机器都可以设置,有的有开关也可以设置,有三个模式选择,上电待机,上电开机,上电记忆上次模式

网友:
篆书可难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工厂模式里应该有电源设置的,一般没有交流开关的机器都可以设置,有的有开关也可以设置,有三个模式选 ...

这个电视控制方面省到家了,机身只有一个开关键,只能开/关机、休眠,遥控器也只有简单几个按键,要设置个参数要按方向键选择软键盘上的字符,它的DTMB接收功能设计更是不能再简陋了,只能说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开机进入电视模式方便没有机顶盒的有线电视使用!

网友:
书法不错!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能修好就行。

网友:
欣赏了你的书法,的确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板子卡logo,如果重新刷固件失败就要同时换闪存再刷

网友:
海信这个机芯通病就是emmc容易出问题,难开机,难进系统,卡开机画面。

网友:
换个EMMC,换之前先用编程器烧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