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们的ETC太阳能充电也是摆设吗?

楼主(2024-11-16):
我想问问在支付宝办的建行车主会的ETC,你们的设备半年后还有电吗?反正我的无法开机了。不过好在它支持充电。设备本身带个C口。往常我都是上高速前给它插上车充。后来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外接一个太阳能充电板呢?这样就可以避免上高速时没电的尴尬场面。于是…拆了一个报废的ETC充电板,接了一个C口。又贴上几片小磁铁。接下来看图吧!照片有时间,室内灯光效果。

网友A:
拆过一个,里面两节锂电一节能充,另一节是一次性的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一个,里面两节锂电一节能充,另一节是一次性的锂电

我的这个之前拆过,里面只有一节充电电池。

网友B:
这玩意不是一拆就锁死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C:
老的设备,还有点补电的功能,新的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
15年办的ETC,OBU设备一直在用。20年换车时需要重新激活,经办银行极力劝说换新设备。考虑到旧设备连续5年没掉过莲子,新设备虽然支持蓝牙激活等新功能,但架不住旧设备实际体验过的稳定性加持,便婉拒了银行的好意。现在又是4年过去了,依然正常。
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有正当理由断开防拆开关,趁机把防拆开关给旁路了。不是为了逃费,而是总感觉机械开关的可靠性不高。虽然连续5年没有出过问题,但机械开关给人的感觉总是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的设备,还有点补电的功能,新的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

我都充过几次电了,冲完能用一个多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是一拆就锁死么???

没激活之前随便拆。

网友:
在农行办的,没听说过要充电的说法。

网友:
没听说过要充电

网友:
我在邮政储蓄办的ETC,没有充电接口,使用几年了一直好好的。

网友:
一定要分清是,锂亚和锂锰,电池。这两种千万,最好,就别充电了。

网友:
能用就不折腾,管他能不能充电呢

网友:
有这个不用排队

网友D:
现在都扫码支付。也慢不了多少了。

网友:
以前的都是两个电池

网友:
听说有太阳能板给电容充电。

网友:
感觉个体不同,我第一个因为种种原因换掉了,然后就放一边了。现在拿出来还有电。第二个没用两年就不行了,结果我过收费站总是失败,才发现是etc不行了。然后又给换了个,目前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扫码支付。也慢不了多少了。

慢好多,人工通道经常七八台车起步,etc通道30-40的时速直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