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发小维修没有风的吹风机

楼主(2024-11-16):
        发小的老婆是干理发的,以前是给别人干,后来学有所成之后,跟我发小结婚之后就开始自己开店了,一转眼自己开店二十多年。上一次给他维修吹风机好像是疫情期间,也是通电只发热没有风,后来发现是电机坏了。这次又是同一个毛病,通电发热没有热风。拆开发现,固定一边碳刷的那个已经固定不住了。原因是那一边碳刷磨损严重,本着他是营业性质,所以决定给他换一个新电机。于是下单,四天之后,装机试机,一切正常。同时由于买新电机还送了一对碳刷,刚好把这个旧的电机上的碳刷换掉,通电试机,那个旧的也好了,缺点是噪音有些大。

网友:
这种马达吹风机我买过一个,吹着吹着里面冒火然后就烧了,还不如很久以前买的那种小马达吹风机耐用

网友:
吹风机的风扇是这样的,风道是反的,

网友A:
这种风扇转速高,工作时容易发热,不能长时间通电!

网友:
很大很暴力的电机的感觉

网友:
这种功率大,用于开店可以的,风大,发热也大,体积也大,2000-3000W,一般家用,1200-16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转速高,工作时容易发热,不能长时间通电!

风一直吹着没事,不堵着进出风可以的

网友:
理发店一般都是用大功率的吹风机。

网友:
很少用这种风扇

网友:
不错,还是交流电机

网友:
这种吹风筒也就五六十块,这换下来值得吗

网友:
这种功率大,用于开店可以

网友:
感觉换新比较划算啊

网友:
这风机质量不错了,发廊使用强度高,看样子也用的年头不短了,都包浆了

网友:
这玩意儿噪音就是大!新的只能说噪音稍小。

网友:
这种功率至少要2000W

网友:
开店的换新的。这成色给顾客印象不好

网友:
这种电吹风功率大,一般用于开店,220V大功率电机,家用的电吹风电机都是小的12-24V的直流电机,小功率的。要是把家用的电吹风用在门市上,用不了两个月就坏了。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