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给京东后羿路由器增加风扇,温度降低不少。

楼主(2024-11-16):
这玩意需要长时间运行运算,导致温度比普通路由器要高,虽然原装的被动散热片不小,但是机壳摸着温度不低。
光猫和路由器下面用镂空塑料板垫上,

用的旧电脑风扇,原本12v风扇用5vusb供电,感觉转速刚好。采用向下抽风模式。(因为后羿的主芯片都是在下面,)
原本想着向上吹风模式,感觉还是抽风模式比较好,也不知道好在哪里,只是感觉问题。

光猫也裸机运行,加了个4cm小风扇运行,也是12v改用5v供电,用12v供电感觉转速太快,有点暴力了。

楼主:
运行10分钟后,机壳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感觉不到。看来主动散热才是这种长时间运行的路由器的最终归宿。

网友:
这些玩意没必要非用风扇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A:
大家总觉得摸着热就是不好,其实不一定就是我们想的那样,除非原本就设计不合理或者超负荷使用。

网友:
IP5018发热还不小,主要现在性能差了点,第三方固件有点少。。。

网友:
如果不死机,还不如不改,风扇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带来灰尘问题。

网友:
散热好了,耗电大了。

网友:
嗯,这个怎么说呢。
路由器改散热改过不少,用博通的华硕N16。。。
机顶盒也改过,
我觉得我下次要是再玩 改散热,我一定改外壳 搞个CPU铝散热,被动散热

网友:
垫起来就能改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总觉得摸着热就是不好,其实不一定就是我们想的那样,除非原本就设计不合理或者超负荷使用。 ...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还是有点用处的

网友:
就这样开盖运行?

网友:
贴个大点的散热片也不错

网友:
不考虑噪音大话可以

网友:
摸着热才是真散热

网友:
改散热,速度会提升?

网友:
这样子改  夏天肯定好用   不错

网友:
夏天肯定要搞散热的

网友:
降温的确能提高运行稳定性

网友:
有风扇当然散热好多了,就算你将风扇降速至一半,依然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