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修IC99多功能充电器,一槽自动充电故障

楼主(2024-11-16):
继上次修好IC99后误插高电压损坏的IC99智能充电器拆修,过程一波三折,故障点如此之小,最近又出了新问题,原始故障是插电发热,无法充电,风扇不停转。

修好之后拍的照,就为补个帖子

原始故障就是插电发热,风扇不转,拆开用手摸了一下一槽A5268芯片烫手,以为芯片坏了,又仔细检查一下外围,发现一颗电容好像不正常,颜色不对,图上C110(照片上是已经换上的新的),拆掉后上电(未补焊,此错误为后续跑偏留下了祸根),5268不热了,新故障是无电池自动上电开始充电。搜索网站找到坛友的维修历程:
维修JDY IC99多功能充电器第一通道无电池自动充电内阻检测失效

检查坛友说的MOS,1槽MOS拆下来检查无异常,两颗都拆了,检测都无异常为了排除还是和同位置的2槽4槽调换了一下。故障依旧

此时根据坛友帖子就开始怀疑A5268烧坏了,量了一下各引脚电压、对地电阻,与其他三槽确实不一致,于是就买芯片
此时拆掉的短路电容仍没有补焊。

芯片到了更换上新的芯片,没想到的是故障依旧,这就超出预想中的方案了,原以为换上一定好。

用电烙铁换的,周围2脚不小心蹭掉一个滤波电容

后来一顿检查各处都正常,其实也没啥可以检查的,原件很少,就不得不怀疑难道是因为C110电容没焊?
顺手把2脚的滤波电容补到了C110上,上电没想到就好了。。。白买了两个5268芯片还大费周章拆了又换。

导轨不润滑了,上点润滑脂装回去一切就正常了。

又长了一个教训,不是所有电容都是无关紧要的滤波电容。。绕了一个大弯回到原点,最初的故障就是这颗电容短路,拆掉再换上就能修好,结果拆换芯片绕了一大圈。后来又测了一下,A110电容一端连接充电电池负,另一端连接Q6 MOS源极S。那位大神坛友帮分析为啥拆掉这个电容1槽表现为无电池自动充电?

网友A:
99充电器是新版的大电阻的

网友B:
坏件只拆不换多走弯路

网友C:
不装电池插电显示充电,这明显是负载短路所致。楼主需要补课,同时还要加强焊接技术

网友:
还有金属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装电池插电显示充电,这明显是负载短路所致。楼主需要补课,同时还要加强焊接技术 ...

仔细看帖,不是负载短路,电容拆了导致的这个故障,补上电容就好了。焊接的其实还行,就是没洗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件只拆不换多走弯路

谁能想到缺个电容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看帖,不是负载短路,电容拆了导致的这个故障,补上电容就好了。焊接的其实还行,就是没洗的事 ...

这电容拆了导致取样电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拆了导致取样电路工作……

这样吗,我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家里乱七八糟的还得看孩子,就想来论坛问问有没有明白人。

网友:
这充电器,够大的。一次充4块。

网友D:
金属润滑油和黄油一样的吗

网友:
学习了,又多了一个方法

网友E:
金属润滑脂可能会溶胀塑料,建议用矿物油,二硫化钼,石墨成分润滑脂,或者食品级润滑脂不溶胀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充电器是新版的大电阻的

对,以前那几个贴片根本扛不住大电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润滑油和黄油一样的吗

类似吧,白色的,买3d打印机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润滑脂可能会溶胀塑料,建议用矿物油,二硫化钼,石墨成分润滑脂,或者食品级润滑脂不溶胀塑料。 ...

学习了,先用着吧,加了一丁点

网友:
可以试试高真空硅脂做润滑

楼主:
数码之家还是很火啊,拆机乐园区帖子沉得特别快

网友F:
用塑料润滑脂可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塑料润滑脂可能好些

其实塑料润滑可以用凡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