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懂就问 儿童手表专用卡怎么识别是不是手表

楼主(2024-11-16):
如题,根据IMEI吗,那把手机IMEI改了不就行了吗?还是做个手表定位服务器的名单,只要没有定期访问这些服务器就判定不是手表?甚至这无限流量和几千分钟的语音都是幌子,用多了就停机?请大佬指点

网友:
不要瞎搞就对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楼主:
此言差矣,js的羊毛是必须薅的

网友:
应该是imei+行为管理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玩意就是个传统的物联网卡,至于所谓的通话,我猜很可能是手表上有对应的语音聊天软件,然后走流量来实现通话的。
再一问题,就是这个7200分钟,是两年共享这7200,还是每个月给7200分钟,这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这玩意就是个传统的物联网卡,至于所谓的通话,我猜很可能是手表上有对应的语音聊天软件,然后走 ...

破案了,物联卡,14开头的号码,但是11位的,我倾向于是最后一种情况,用多了就停机,反正充值了退不了钱,已经退货,我是个讲究人,就不仅退款了(购买价格1元),来个描述不符+退货退款让js赔个运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案了,物联卡,14开头的号码,但是11位的,我倾向于是最后一种情况,用多了就停机,反正充值了退不了钱 ...

如果你激活过并且是正规卡的话,JS会拿到运营商的返点,最终可能不会亏钱反倒能赚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激活过并且是正规卡的话,JS会拿到运营商的返点,最终可能不会亏钱反倒能赚一笔 ...

都看见是物联卡了怎么可能激活 直接原样退回了

网友:
我之前要办移动的手表卡,营业厅直接告诉我没啥意思,要控制手表app可以控制,不如直接办个副卡
搞错了,原来两回事情,这种就是搞个噱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