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很索尼!当年的高级货之SONY PBD-V30双光头便携DVD拆解

楼主(2024-11-16):
鱼塘里捞的,现在还是很骚你,它的内部设计与用料令人咋舌,即便是在现今的索尼产品中也是如此(可能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不过索尼向来的德行就是“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尤其是在他的高端产品中一直这样桀骜不驯。。。。。。SONY一度黑科技代名词。
该机很多机油那它来当CD随身听使用,貌似有人说它的音质可与顶级便携机皇555相抗衡,没听过555,所以无从比较,貌似还有一款它的升级款PBD-V50,增加了一些功能,主板上也多了一些芯片,不过大体差不多。
好了闲话不多说,拆解开始↓

机器上盖

机器正面,有块很大的屏,占了机器正面很大比例

机器左边,光纤口,耳机口,音量旋钮

机身右侧,电源开关,视频输出,S色差口,电源口

机身后部,外接电源口

机器底部

上盖与中框部分

中框塑料材质

上盖

上盖薄膜按键部分

拿开上盖与光头就漏出主板

主板另一面

底壳

内有金属散热板

就这样,像铝板

纯塑料底壳

主板上对应的接口

另外的一部分

电源部分

屏幕背光灯,十几颗LED

长长的LCD屏幕

屏幕背面

另一侧的遥控接收头

电控开盖的电磁铁

中间轴可以拿出来

解码部分

斯高帕的解码,当年的主流品牌

解码部分的另一面

DAC芯片PCM1727

主板各芯片特写

光头组件正面

采用双光头布局

光头组件背面

光头型号

主轴电机,无刷的

松下的

背面是铁皮

径向寻迹电机,有刷的

拆机结束,装机,还能用

拆机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不说别的,索尼的每一件几乎都是艺术品。

网友:
索尼大法好

网友:
做工真是没得说

网友:
芯片真TM多,真舍得用料。

网友:
索尼的做工真是舍得用料

网友:
淡绿色的背光,清晰,清爽!

网友:
PBD-V30 结构紧凑、重量轻,厚度约为 33.5 毫米,重量约为 570 克,这要归功于“独立双拾音器”,该拾音器可以读取具有不同物理特性的 DVD 光盘和光盘,并带有更薄的机械甲板。 您可以轻松地随身携带它,并将其连接到您的电视或我们的个人液晶显示器“Glastron”,无论您想在哪里观看它并享受 DVD 视频软件。 此外,它还配备了支持杜比数字 (AC-3) 音频的光纤数字输出,因此您可以在播放 DVD 视频软件时连接到内置杜比数字处理器的 AV 放大器,享受具有真实感的高品质 5.1 声道环绕声播放。
除了使用随附的 AC 适配器外,它还可以由可选的电池组供电。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双光头,确实寿命比双波段单光头要长

网友:
科技感满满,漂亮

网友:
漂亮,还以为鱼塘怎么没水淹痕迹呢。。。

网友:
小日子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正在读丹波元简的书,人家站在中国人的肩上,超越了很多自称大家的中国人。

网友:
还能用,真耐用。

网友:
双光头是属于早期技术不够妥协的产物,但是sony的产品,做工和设计都是顶级的

网友:
的确看着高级

网友:
做工很不错。意外的是泡水清理后还能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