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雷克沙RW300读卡器拆解

楼主(2024-11-16):
外壳开的私模:

板子是大厂做工:

主控芯片是创惟的GL3213S,

虽然是双卡单独丐版主控,但是同属丐版的读卡器主控里,创惟GL3213S要比旺玖的PL2731强得多。

网友A:
应该是RW300,哈哈。
这个丐版还是挺好用的,不带超频,但非常稳定。做工也很好。

网友B:
不如几块钱的螃蟹

网友:
最大读写速度多  ?

网友:
家里面好几个读卡器都在吃灰中,每年用的次数太少了。

网友:
速度如何,有没有测试数据。

网友:
数月前从京东买了一张雷克沙的内存卡,送了一个。

网友C:
GL3213S和GL3224相比,哪个性能好些?

网友:
我有一个能读双卡的 Lexar的读卡器 最快好像200M 不过我还没有这么快的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GL3213S和GL3224相比,哪个性能好些?

当然是GL3224了,但是GL3224有阉割版QFN32引脚封装的,只支持单卡单读,不支持升级固件。双卡双读的是QFN48引脚封装的,支持固件升级。

网友D:
我这款RW310是什么主控芯片,属于什么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款RW310是什么主控芯片,属于什么档次

据说,据说啊,是创惟gl3231的主控方案!这玩意我也有,试了下拆不开打胶了,他的TF卡座是按压回弹式的(读卡器设计中很少见),这点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W300,哈哈。
这个丐版还是挺好用的,不带超频,但非常稳定。做工也很好。 ...

对RW300X,做工不赖,廉价读卡器中的首选。

网友E:
Lexar的是垃圾,我USB的U盤的內容全沒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几块钱的螃蟹

螃蟹的真不行!用来读emmc烧过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几块钱的螃蟹

螃蟹不是做U盤的,主要是做網絡等的,當然也有部分是做U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xar的是垃圾,我USB的U盤的內容全沒有了!

盲猜你的U盘一定是UDP黑胶体的,坏了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款RW310是什么主控芯片,属于什么档次

性能高达 170MB/s1

-驱动程序 无需驱动程序,即插即用,支持热插拔

-尺寸(长 x 宽 x 高)78 x 23.4 x 11.8 毫米/3.07 英寸 x 0.92 英寸 x 0.46 英寸

-支持的卡格式SD™/SDHC™/SDXC™/microSD™/microSD

- 工作温度 0° 至 40°C(32°F 至 104°F)

- 存储温度 -25℃ 至 85℃(-13°F 至 185°F)

- 支持的系统 Mac® OS 10.8+、Windows® 11/10/8/7/Vista/XP、USB 2.0+ 端口

-额外的尼龙绳

网友:
这个便宜,才1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据说啊,是创惟gl3231的主控方案!这玩意我也有,试了下拆不开打胶了,他的TF卡座是按压回弹式的( ...

回弹式的设计无意中发现的,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