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9年前的味道 - 立邦电饭锅复活记(ElecPro CFXB15-ES35电路维修)

楼主(2024-11-17):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这台电饭锅制造于2003年。当年家里的电饭锅坏了,寻找替代品的时候,偶尔知道佛山市南海区的立邦电器是一家代工大厂,主要给日本的松下等品牌代工。当时日本的电饭锅动辄4位数,这个电饭锅记得是200多块钱。

当时买回来看到电饭锅内锅特别厚,说明书号称5mm,而煮出来的饭,饭香浓郁,米粒分明,颗颗弹牙,非常好吃。同样的米,用其它电饭锅煮出来就是比不上它。因为这个锅比较小,只能煮四、五碗饭,后来曾经换过同一厂商(那时已经更名了叫伊立浦)的一个4升锅,内胆比较薄,煮出来也比其它品牌好吃,但也没有这个小锅好吃,很快就卖掉了,后面买的伊立浦电饭锅都挑厚内胆的,煮出来一样好吃。从这个经验上看来,电饭锅的温升曲线对饭的口感确实影响颇大,但是内锅的厚度可能影响更大,不知道是传热更均匀还是热容量大的原因。

听说立邦那年之前没有内销,当年是与松下的合作关系中止了,大量电饭锅换上中文标志国内上市。

这个锅用了超过十年,之后使用者说坏了,又闲置了六七年。内部结构完整。

经年累月的使用,面板显得比较脏,液晶屏反光膜也氧化了。

上电检查,液晶屏显示一下就逐渐暗淡,保温按钮也没反应,拆开检查。

原来是保温按钮的键帽脱落了,面板上的动作传递不到线路板上的微动开关上。

从底部拆开电饭锅。

电饭锅底部有很多污渍。周围一圈有保温棉,顶盖的内部也有一层保温棉。我拆过的其它电饭锅是没有保温棉的。

底板后部有块铁配重,为了电饭锅拎起来的时候,前后平衡。

内部的走线。都是耐高温的硅胶线,连接插座的几根线,胶皮外面还有纤维编织网。

电线的扎带也是硅胶包覆铁丝的耐高温扎带。

经过检查,发现故障点是单片机的时钟晶振,两个脚扭在一起短路了。

用钳子把晶振扭了一下,两脚分开后,液晶显示回复正常。

原设计的电源通过电容限流,再整流,稳压管稳压。以前D1曾炸过,限流电容背面留下了黑印。

这部分电路是用来检测有没有220V市电。改成开关电源的话要做出一定的改造。

原来设计的待机功耗比较高,Z1、Z2、R2长期散发的热量把线路板都烤黄了。

拆了一个手机充电头,放上去位置刚刚好。

正研究怎么替换5V继电器,觉得原厂的继电器外形很特殊,想到会不会是一些特殊的低电流继电器呢?

上网一搜索,果然是一个低电流的继电器。实测这个继电器>14.2V即可吸合,<4.8V脱开。

一合计,恐怕改进一下原电路实现低功耗,比换电源换继电器来的方便,而且电容限流电源电路的寿命非常长。描下电路。

按原有参数,交流242伏电源电压条件下,C2平均电流72mA,R1功耗0.52W,R2功耗0.53W,D1平均电流34.2mA,Z1、Z2功耗各0.41W。待机总功耗约1.86W。
要降低功耗首先就要把C2减小。经过实验,236V市电时,当C2为224,待机时电源电压23.8V,煮饭继电器吸合时9.2V,此时电源电流7.3mA,稳压管截止,即除继电器外其他电路消耗4.1mA(其中后级3.3V电源稳压管限流电阻R4约1.2mA)。即电源需要提供13mA电流即可。
为了降低功耗,R2由100k改为2.7M,R9(继电器开关管驱动电阻)、R4(3.3V电源稳压管限流电阻)由4.7k改10k,C2换上手头上一个404,交流242伏电源电压条件下,C2平均电流30.3mA,R1功耗92mW,R2功耗20mW,D1平均电流13.6mA,242V电源下待机总功耗约435mW,下降1.42W。电源电压23.9V,煮饭继电器吸合时23.6V,200伏电源电压条件下,D1平均电流11.2mA,也能可靠吸合。
另外,用10F法拉电容替换失效的电池,放在原来电池的位置。

把原来的稳压管Z1,替换成两个稳压管,3.9V的稳压管可以充分利用电源电流给法拉电容充电到最高3.4V。法拉电容后面的二极管D7换成了2.2K的电阻,防止法拉电容没电的时候拉低3.3伏电源电压;而法拉电容放电的时候,单片机的消耗电流在电阻上只产生60毫伏(极端情况0.5V)的压降,比二极管的压降小的多(单片机的工作电流28uA,每按下一个按键增加32uA,极端情况220uA)。

稳压管分压电路,原来1微法的电容也换成了0.4微法。

断掉的按钮用一根铜质元件引脚修复。另外发现保温电路异常,找到损坏的Q2更换了,恢复正常。

断掉的按钮用一根铜质元件引脚修复。另外发现保温电路异常,找到损坏的Q2更换了,恢复正常。

在按钮上面加了一层热熔胶,解决按钮比面板低,按键不灵敏的问题。热熔胶上再加了一层透明胶,防止粘上面板薄膜。

面板薄膜周围加了一圈硅脂;塑料面板的上方也加了一道硅脂,防止水流到线路板里面。以前那个二极管炸掉了就跟进水有关。

上盖的扭簧断了一边,淘宝上没办法找到合适的配件,出去找一个防盗网加工店,花5块钱焊接修复。

复装后试机正常。顶盖上表面的铁锈样是铝合金覆膜工艺的通病,没法去除,除非把表面涂层给铲了。

电源电压238V条件下,实测煮饭功率。

待机功率基本达到设计值。

实测保温功率。

煮出来的饭,粒粒分明,很有嚼劲。依旧是19年前的味道 。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7小时。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A:
这锅质量不错,那个弹簧就那么焊一下竟然收五块钱,这店真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锅质量不错,那个弹簧就那么焊一下竟然收五块钱,这店真黑

你想想他一开门做生意就需要店铺租金,释然吧

网友:
保温棉加厚底锅和发热盘余温,类似以前的柴火焖烧,所以煮出来的饭口感香!

网友B:
几年前就搜到这个文章,原来是楼主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锅质量不错,那个弹簧就那么焊一下竟然收五块钱,这店真黑

老板自己干活,挺忙的,端详了弹簧半天,我还怕他给钱也不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就搜到这个文章,原来是楼主的大作

这么巧啊,你也有这个锅啊?

网友:
当年这个也是一般人家享用不起的,倒是这款做出来的饭会香一些。

网友:
俺也是佛山南海的,同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巧啊,你也有这个锅啊?

是啊,还能用,就是屏幕不显示了,没有跟踪线路,不知道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还能用,就是屏幕不显示了,没有跟踪线路,不知道能否指点一下

哎呀这可就难办了,大概救不活了。当尸体卖我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还能用,就是屏幕不显示了,没有跟踪线路,不知道能否指点一下

你拆开看看,多数是米水糊住了液晶屏引脚漏电没了驱动电压。无水酒精加牙刷洗一洗就好了。

也有小概率是偏振片老化了,你可以参考我另外一篇给空调遥控器换偏振片的文章去更换,不过这个工程真的比较大,一不小心就会把液晶屏彻底弄坏,因为这块液晶屏是带引脚的,比空调遥控器的不带引脚,用斑马片连接的液晶片难换得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还能用,就是屏幕不显示了,没有跟踪线路,不知道能否指点一下

你这个电饭锅以后不要的话,卖给我做配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饭锅以后不要的话,卖给我做配件吧。

这个有点难哦,因为不是作为主力用,只是偶尔用来煮鸡蛋
是多年前修的,印象中没有米水糊过,当时也想拆液晶屏下来搞,嫌引脚多没有动手

网友:
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勤俭节约的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难哦,因为不是作为主力用,只是偶尔用来煮鸡蛋
是多年前修的,印象中没有米水糊过,当时也想拆 ...

半年前在辽宁收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锅质量不错,那个弹簧就那么焊一下竟然收五块钱,这店真黑

要看什么时候去焊接的,要是一大早人家刚刚开门做生意,5快不多,做生意的都很讲究第一单生意,要是下午快收摊去,也许不要钱,免费焊接也有的。

网友:
真不错的电饭锅。。。好东西。。那个年代感觉啥都是好的。楼主动手不要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