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动手DIY另类车载电台支架

楼主(2024-11-17):
前几天入手了自由通AT-588UV车载电台,一直没考虑好是替换家里的基地台还是替换车上的电台,主要原因是这个机器入手的时候裸机没有配件。今天最终决定还是放在车上使用,一方面家里的威泰克斯2208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各方面都比较熟悉,车台离电脑也不是太远日常早已经习惯了电脑写频,再者威泰克斯2208这款机器是45W的功率,应付平时通联绰绰有余,再不济还可以换上威泰克斯3208。另一方面要装在车上使用是因为车上的好易通(也叫海能达)TM-600不支持手置频而且只能存储8个信道,有一个很小的屏幕吧只能显示信道号,虽然这款机器性能奈何还是不能满足日常使用。

老规矩先上最后的成品图,虽然不是太美观、但应该会比较实用吧

先说机身支架,我是使用的PVC管在燃气灶上面加热以后使其软化,再用一个比较平整的东西一节一节的把PVC管压扁,这样在操作的过程中不容易烫到手,然后再用铅笔标记处需要折弯的长度再用燃气灶加热折弯,冷却定型以后再使用铅笔标记处需要钻孔的位置

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手电钻和各种钻头、打磨头(打磨头很实用,平时处理锂电池、打磨孔洞都可以用到)
机头考虑安装到驾驶室照明灯的下面,所以制作成了这种摸样

由于是三角连接,到时候支架上面的部分固定在车上以后可以上下左右进行适当的调节,方便使用

由于没有合适的螺丝都使用了M4的螺丝进行截断以后打磨,机头面板里面的螺丝帽部分,需要进行打磨让螺丝帽尽量和机头内部齐平,这样机头安装到机头塑料架的时候不容易磨损外壳

机身和机头分离以后会有两个空洞,可能是进风散热用的,但是为了防止进入灰尘和杂物,我裁剪了相应尺寸的减震泡棉并在一面贴上双面PET胶带,黏贴在了机头上面,这样就算后期因为散热问题需要拆掉,也比较容易(PET双面胶具有超薄、耐高温、粘性好、无残留的特性)

很大一卷的PET双面胶,可以用很久了

好了今天的帖子就到这里啦,改天有时间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日常中使用的一些工具。

网友A:
军火展示贴

网友B:
工具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军火展示贴

只是其中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很多啊

电动扳手还是前几天偷梁换柱买的

网友C:
有工具,制作安装就方便多了。

网友D:
车载电台是什么?是野外通信用的无线电话、对讲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工具挺全

网友E:
玩这个还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载电台是什么?是野外通信用的无线电话、对讲机?

比对讲机体积大,功率大。一般在车上用或者放在家里做基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制作安装就方便多了。

是的,工具全了好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这个还有意思吗

虽说无线电比较小众,但是现在玩的人还是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具挺全

还好还好,用着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