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懂电脑维修的朋友帮忙来看下 有两颗电容鼓了是否要更换

楼主(2024-11-17):
1,这两个绿电容鼓了,不更换影响使用不,电脑现在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什么,负责什么功能的呢
2,我手里有还有7 8台开不开机的电脑,我只会换内存,换电源,没别的技术,怎么样再能进一步检测维修这些电脑呢

网友:
买张PCI的电脑故障验测卡查出来是哪里的问题,找到主板的原理图,跟着信号跑电路。慢慢找出故障点。。

网友:
那两个鼓包电容不换,轻度使用没问题,我一个良心想一直正常使用,拆机发现好几个电容鼓包,都不知道鼓了多久。
你七八台电脑,如果配置还将就,就拔电池硬盘换内存换电源试试,自己修主板得有一定基础。

网友:
还是换了吧,主板供电不足的话有可能会莫名其妙的重启

网友:
电容失效是个缓慢持续的过程,一开始鼓包了还能用是还没到那个阈值,总有拉清单的时候

网友:
这么大个的而且在电源接口附近估计是电源滤波

网友:
这2个电容是电源滤波。如果电脑经常蓝屏、重启,主板电容有鼓包的,换鼓包电容基本能解决问题。以前用换鼓包电容的方法救活过很多奔三的主板,而且还能超频

网友:
建议还是直接更换掉,不然会影响其它元器件。

网友:
想长期用的话还是换了,总是隐患。
看图好像古老了点,要不到出问题全换新吧!

网友:
还是换了吧,我就是ATX电源两颗主电容坏了一个引起开关管烧坏,

网友:
发现问题还是直接更换掉比较好

网友:
长期用的话还是换了,使用感觉好

网友:
电容这样情况只是报警,时间用得太久了,主板是时间换了,其实不换也行,能用则用!

网友:
电脑主板电容最难换了,高温锡

网友:
把主扳同规格全换掉

网友:
直接更换掉不然其他元器件慢慢也会坏掉

网友:
换了,会有意想不到的症状

网友:
必须换了,继续用会拖垮这一路电源的

网友:
这种鼓包电容是肯定要换,正好也让你练练手。

网友:
必须换,电容鼓包说明寿命到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