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岩崎SS-7611示波器电路维修及保养

楼主(2024-11-17):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这台机器是研发实验室的元老,当时开发三相变频器项目,需要同时测量直流母线和三相输出,就配置了一台4通道示波器。

从主力位置退下来,仓库存放了几年没使用,今年定期检查发现时基扫描没有展开,垂直幅度正常,文字显示正常。另外画面不稳定,震动的时候会缩放。

机器内部顶面,空调环境使用,平时保养很好,灰尘都不多。

机器内部底面,机器早年送修过,后续工作正常。

4路X轴放大板。

X轴控制板。

触发放大板。

扫描信号发生板。

主放大板。

软排线的触点依然银光闪闪。

软排线插座的触点也是如此。全部排线和接插件加了硅脂后画面不稳定的问题完全解决。拍击外壳不会引起画面缩放,确定纯粹是长期未用接触不良。

发现高压电极外侧绝缘纸有轻微的感应静电荷现象。用塑料胶带包裹处理。

机器的机械设计结构相当不错,双层的板子可以45度打开,不影响上电工作,方便检修。

经过检查扫描信号发生板,没有任何问题。出问题的是后面的触发信号放大版。下边是电路图。

右上角的A SWTH信号就是扫描信号发生板过来的A路扫描锯齿波信号。

18R19上端波形正常。

18R19下端波形,锯齿波幅度很低,叠加了1.5伏的直流电位。

经过开关二极管D1,向后级放大电路输出H_signal信号。

测量原理图右边输出到主放大版的12线排线第7脚。

波形不正常。至此,故障范围限定在扫描信号放大器。

观察了一下,这一圈范围有一片油渍样污染,看上去像是蟑螂一类的昆虫粪便污染过。

凑近发现偏置电阻19R9严重锈蚀,外皮剥落。附近几个电阻也不同程度的锈蚀。

拆下板子替换电阻19R9。

替换电阻19R9后,排线输出信号有所改变,但依然没有扫描信号。

断开47Ω的19R1后,18R19下端波形恢复正常,锯齿波幅度4V,叠加了7.9伏的直流电位。

测量三极管Q1的偏置电压-6V,处于截止状态。不正常。

分析后断定19R3和19R5也被腐蚀断路,拆下测试的确如此。更换之后,18Q1和18Q2的集电极电压和波形都恢复正常。输出排线信号有变化,但扫描信号依旧没有。继续向后排查。19Q5是PNP管,但基极电压25V,集电极电压14V,不正常。在线测集电极4.7kΩ电阻19R22,5MΩ,有问题,拆下发现,靠近印刷版那一面已经腐蚀严重,正面则看不出问题。

更换19R22,扫描信号恢复正常,用无水酒精清洗了附近的电路板,测量附近电阻阻值均正常,复装上电测试,显示正常。但触发不稳定。

把所有的高频同轴线接插件加了润滑硅脂。触发不稳定问题完全解决。按照维修手册做了一遍校准。

四踪100MHz,双时基扫描,数模混合,自动测量,屏幕直读,功能相当多。

认真清理了BNC端子上的铜绿。

超声波清洗配件。

旋钮洗得干干净净。

恢复青春,焕然一新。这台示波器的设计和用料都很高水准,环境良好、保养得当、规范使用的话,用三五十年可能都不是问题。

网友:
显像管的延时比数字小,看着舒服

网友:
示波器不错,我这里有一台SS7810,功能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绿杨20M双踪示波器,太占地方

网友A:
不知您用在接插件上的润滑硅脂是什么?我用WD-40在老表上试过好用。

网友B:
这要在早年价格不菲,电路也很复杂,像我这样的看着就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您用在接插件上的润滑硅脂是什么?我用WD-40在老表上试过好用。

就是叫“润滑硅脂”,淘宝搜索就有,几块钱一小瓶能用很多年

网友:
早年价格不菲

网友:
这都能修好,技术真不是盖的!

网友:
家里有一台SS7610,面板上的盖子都还在的,拿到拆开将里面的镍氢电池拆下来用一个小塑料瓶子密封装着引线出来接电路板上。像这种小鬼的电子仪器里面很多都是电池漏液损坏的。

网友:
厉害了,这示波器里面太复杂了,SS78xx系列比这个简洁很多。

网友:
可以领回家吗

网友(2025-01-03):
牛,这分析通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在早年价格不菲,电路也很复杂,像我这样的看着就晕。

好复杂,竟然修好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