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HNT NXMS-160R/3300可调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拆解

楼主(2024-11-17):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上次拆了一个正太的普通断路器,发现大家挺感兴趣的。这次拆一个更猛的可调断路器。
就是下面这货,正泰的NXMS-160/3300可调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底下那一排可调旋钮就很唬人。

包装盒。

拆开包装的全家福。开关本体、一本说明书、4根固定螺栓、4块防电弧隔板。

防电弧隔板是装在这里的,防止三相线之间拉电弧。

说明书里的参数表。这台额定电流是160A。

左1的旋钮设定过载长延时跳闸电流IR,单位是A,意思是如果持续达到这个电流超过左2旋钮设定的的时间TR就会跳闸。
左2的旋钮设定长延时跳闸时间TR,单位是秒。
左3的旋钮是设定短路短延时跳闸电流Isd,单位是倍数。表示电流达到的IR设定倍数,会在0.3秒内跳闸。
琐事旋钮设定短路瞬时跳闸电流,单位是倍数。意思是达到160安的设定倍数,就会瞬间跳闸。

拧下4颗螺丝,拆掉面板。
http://weixin.qq.com/q/PHRfCbbmiI7xaBCEnljW (二维码自动识别)

卸下6颗螺丝,拆掉上盖。

换一个角度可以清晰的看到主触点。

展示灭弧器和触点的相对位置。

灭弧器特写。

正面内部特写。

拆开控制板,控制板下方左边的是一个电磁铁。由控制板驱动,适当时机推动跳闸机构。

控制板,上方是电位器版, MCU和电源在下方的小板上。

下方的小板是双层结构。图中靠下的是电源板,靠上的是MCU板。

跳闸动作电磁铁。

拆掉跳闸动作电磁铁的固定板,下方是每相一个电流互感器。

手柄还跳闸拨杆。

另一个角度的手柄还跳闸拨杆。可见制造工艺相当不错。

拆下全套电流回路。

静触点和静触点罩,在合闸的时候,在动触点的压力下,能小幅度的摆动,与动触点互相搓动,磨掉拉弧产生的氧化层。这个结构是抄回来的,具体抄谁的就不说了。

静触点的摆动机构。

换个角度看看静触点的摆动机构,左上角的小方块是银触点。

三个动触点,其中一个被我带到了分断位置。

动触点这一侧的完整电路。中间的是短路感应器,右边是电流互感器。

动触点,左边的方块是银触点。黑色的是跳闸弹簧。

短路电流感应器。

电流互感器。

接线端子。

可见正泰的用料和工艺都相当不错了。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不过这个开关为什么会拿来拆呢?是因为他的合闸扳手用了两次就掰断了。估计是这个原因,现在官方已经没有160这个型号卖了,可能全部被人低价收购了丢在闲鱼卖。

网友:
触点是银吗?估计是铜,除了这个是铜,里面没有铜了吧

网友:
大几百一个

网友:
触点那一块可以当贵金属卖吗?

网友:
做工真不错  价格也贵吧

网友:
一个开关做的好复杂

网友:
好复杂的断路器

网友:
真复杂,人家设计好、安装好拆了就很难再装回去了

网友:
估计比较贵,看做工不错

网友:
好详细的讲解
这是扳手的材质有缺陷么

网友:
说明书里印的1nm、1n、1cu、1cs,电流符号该是Inm、In、Icu、Ics么。

正泰德力西等的规模是逐渐大起来了,但内部做工、严谨程度仍是马马虎虎。

网友:
挺复杂的,做工相当不错。

网友:
电子式脱扣,成本低一点一般用途还行,谐波环境下热磁式可靠

网友:
这玩意内部这么复杂,没想到

网友:
工业上用的多,以前安装施耐德1000A的,胳膊都酸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A: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还能装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还能装起来吗

这个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