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4X 65寸有点光但没图像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2024-11-17):
小米电视4X  65寸有点光
有声音但是没看到图像。晚上把灯关了看到电视机有暗的白光可能像平常的led灯少量电流通过时就样子。

我在网上看到大量的视频,说是切开几条连接屏幕显示的排线

或者用指甲刀剪掉某个电容即可正常使用

太神奇了。是不是大忽悠啊?

直接拿十字螺丝刀可以轻易拆下后盖露出里面三块电路板。

这个白色的是电源板,应该是正常的不然屏幕没有光产生。

这个是电视机主板2兆运存8兆rom,正中的H型黑色的可能是cpu的散热单元,右下的四块可能是运存,左边上下两个银色金属的很大概率就是wifi和蓝牙模块,也都应该是正常的不然发不出声音

这个是逻辑板,很大可能是这里坏了所以没有图像

网友:
这不就是电视机灰屏吗?有的说是屏边线接触不好,有的说是要找驱动板。先看看屏边线吧

网友:
既然灰屏了就查背光电压

网友:
会不会背光灯坏了

网友:
过了3年保修就买新的

网友A:
有光没像重点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光没像重点查驱动板

说的对,有微光但看不到图像就先查屏驱。

网友B:
猜一个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边板、屏一个个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一个屏坏了

为什么说屏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光没像重点查驱动板

网上的视频说切割最左四根屏线就可以恢复过来了

网友C:
拆开看看再说,发几张照片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再说,发几张照片上来看一下。

拆开估计不难的,螺丝是十字的在背面拧下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三个板了。电源板,无事,主板,无事。逻辑板,很大概率有事。

网友D:
电源板可以说没问题,应该是主板和逻辑板有问题,逻辑版可能性大些,到闲鱼上讨个同型号二手的板子很便宜。觉得没把握的,闲鱼上陶个三件套的板子,价格不贵,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可以说没问题,应该是主板和逻辑板有问题,逻辑版可能性大些,到闲鱼上讨个同型号二手的板子很便宜。 ...

我想按照网上的视频说的那样把电容去掉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啊

网友:
网上的视频说切割最左四根屏线,建议不要剪线,可以取下排线,一边一边的试,看 一下是哪一边的问题,试出是哪一边的问题,然后用透明胶布贴在你说 的排线地方,只贴几根线就行了,再插上排线试机,这样也不影响后面的维修操作。

网友:
网上淘一块同型号逻辑版,逻辑版坏的可能性大些,这个逻辑板板子还是比较便宜的。如果不是它的问题,就当是交学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按照网上的视频说的那样把电容去掉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啊

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觉的不靠谱,就算成,一定存在一些隐藏的问题,厂家不比他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觉的不靠谱,就算成,一定存在一些隐藏的问题,厂家不比他牛 ...

我也认为你说的有道理不可能这样简单的如果是这样应该会有很多人测试成功发送视频或者有回应说按照这样的做法修好了。我还是乖乖的买个逻辑板回来换上去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