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红米RA71路由器

楼主(2024-11-17):
海鲜市场得一路由器,上网查资料很少,小米的AX1800 RA71。以前有RA50京东版,RA67,RA81,CR880X,都是高通的ipq5000或ipq6000。想来这中间的RA71应该也不错。

昨天到手,今天开拆,手机像素不好,凑活看看吧:

中间有mesh按键

后面干净

拆开了

取下散热片

完了sop48编程器我没有呀,

江波龙128MB闪存

联发科

取下屏蔽罩,露出MT7621AT,老芯片呀!

内存128的EMST,想折腾就是内存升级到256,闪存升256,总结比较失望。

楼主:
RA71原系统启动TTL

网友:
那就换个大容量的

网友:
能用将就着用吧。想折腾这个折腾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A:
7621不是有5个千兆口口么,又挂的那个7905是交换机吧,这么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621不是有5个千兆口口么,又挂的那个7905是交换机吧,这么骚???

发哥的AX机器2.4G 5G共用一套BB MAC,你说的7905是MAC基带负责信号处理,7975是射频 FEM负责无线电收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哥的AX机器2.4G 5G共用一套BB MAC,你说的7905是MAC基带负责信号处理,7975是射频 FEM负责无线电收发 ...

我X,分这么清,我还以为是交换机呢,分开不是增加成本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能用就用呗,家里那点网速这配置也够用了

网友:
7621早期千兆路由标配啊

网友:
红米做工这样也正常啊

网友:
有点落后,对付用可以。

网友:
7621第三方固件倒是很多,一般用用够了。可以找个合适的OPENWRT刷一下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X,分这么清,我还以为是交换机呢,分开不是增加成本么???

发哥这一套BB MAC应该是所有AX方案里最便宜的了...(除了博通bcm675x全集成方案)

网友:
这个可以刷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哥这一套BB MAC应该是所有AX方案里最便宜的了...(除了博通bcm675x全集成方案) ...

我X,还有这一说?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捡WIFI6+的意义大,哈哈哈

网友:
看着不错,值得折腾一番。

网友:
这配置也够用了

网友:
拆之前想着是高通,拆完发现是联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