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很火的MPPT太阳能控制器主板最简改法,适合小白

楼主(2024-11-17):
综合坛友的各种教程,总结出一个最简单的改法,适用于老版本APP,新版本APP貌似只增加了充电电流调节功能

过孔焊接插针,用于和蓝牙小板用杜邦线连接

指示灯接法和说明

电感,太阳能板,电池,负载接法

完成连接的蓝牙小板

完成连接的指示灯

需要使用的命令和app如下↓↓↓↓↓↓↓↓↓↓↓↓

改蓝牙小板UUID:
把蓝牙模块接到USB TTL小板上,VCC用3.3V,模块的RX接刷机小板的TX,模块的TX接小板RX,打开串口工具选择正确的串口,波特率选115200,然后点打开串口,然后输入以下命令并发送,一个一个输并发送,正确的话会返回OK,然后继续下一个,波特率最后改

因为MPPT板子用的9600波特率,蓝牙小板默认115200波特率,所以用115200连上蓝牙小板修改完成后,最后改蓝牙小板波特率为9600

MX-01P蓝牙小板指令

1.改名称:AT+NAME=SRNE-BT1
2.设置主服务通道:AT+UUIDS=FFD0
3.设置写服务通道:AT+UUIDW=FFD1
4.设置读服务通道:AT+UUIDN=FFF1
5.改波特率(0代表9600):AT+UART=0

安卓端APP有3个,自己试试哪个好用

需要用到USB转TTL小板,插电脑上安装驱动后在用,该方法为极简,本来这板子就是用来充电的,花里胡哨的功能多了没啥用还增加DIY时间和成本,用该方法改完即可用手机APP设置各种参数,查看充电数据,足矣,另外注意MOS管散热要隔离

高级进阶版,电感参数,可参考这位大佬的帖子,里面有详细介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769-1-1.html

网友A:
貌似板子已经被大佬们撸光了啊,还有其他渠道购买吗?

网友:
可以参考vip2128帖子加个按键控制负载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比app控制方便。

网友B:
等到想要的时候,已经不好搞到了。

网友:
留个记号,我的还没折腾

网友:
100W太阳能板子都已经闲置N年了, 没有动力,最多偶发性停电用来冲冲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到想要的时候,已经不好搞到了。

买新的,咸鱼260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买不到板子了

网友C:
电感买的啥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买的啥参数的

这位大佬帖子里面都详细参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769-1-1.html

网友D:
这么多人玩这个板子,等我要买的时候,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人玩这个板子,等我要买的时候,没货了

14号下单了两块,今天去看已下架。

网友:
被大佬们撸光了

网友:
前天板子到了后,开始没看TX和RX标记,直接按图片1焊接的,测试焊接没问题后直接上了绿油。后来发现图片上红色标记,为了对应蓝牙板子上RX、TX的位置,把绿油铲了,对调后重新焊接上绿油。昨天电感和蓝牙到了连接电脑和手机APP测试一次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貌似板子已经被大佬们撸光了啊,还有其他渠道购买吗?

卖家又上货了,可以购买了

网友:
又有货了,可以继续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家又上货了,可以购买了

饥饿营销法?虽然想撸但是还觉得有些难搞,还要配电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人玩这个板子,等我要买的时候,没货了

又上了,库存还剩3片,速度下单晚了估计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上了,库存还剩3片,速度下单晚了估计真没了

看到你说,立马就去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