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遥匠小区闸机万能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4-11-17):
遥匠万能遥控器用的12v电池,但是漏电,一段时间电池就没电了,拆开用万用表测了,大概5ma漏电,不断跳不准。大家帮忙看看怎么个事

网友A:
没啥东西的,合成频率和单片机。

比双频固定码还省料。双频甚至三频固定码,还有两套或三套发射模组,加上固定码编码,等电路。。

主体就四个部分。

一个打磨的单片机,一个晶体,一个LDO,一个300A射频。

从遥控钥匙易损推断,漏电多数是射频芯片。 但是首先要排除微动开关内凝露进水的可能。。

网友B:
5ma的电,不小了,比工作时还废电的多

网友:
专业级的玩样,私人破解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ma的电,不小了,比工作时还废电的多

对的,所以定位方法也简单,直接烧。

如果不放心,就换一节新电池,如果放心直接用可调电源。      熏松香也好,热成像也好,一下就知道了。。

除了单片机都是标准品,找个报废的数传啥的拆一个下来换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所以定位方法也简单,直接烧。

如果不放心,就换一节新电池,如果放心直接用可调电源。      熏松 ...

虽没几个零件,在线测也测不准,拆下来测又麻烦,对,检测发热是来的最快的

网友C:
小区闸机遥控器功能都差不多,一样的都是选用12V电池,挺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区闸机遥控器功能都差不多,一样的都是选用12V电池,挺耐用

那是原装的,这个功能可多了。

对拷型、多合一、频率自适应、功率大、  其中对拷和频率自适应就是最大的卖点,你可以不知道原装是什么频率范围的315或433或433.92,甚至奇葩频率。   对拷就是只要有原装的发一句话就可以被抓到,从而复制出来。

多合一就是按键足够多,一般遥控8个12个就已经顶了,这种16个。。甚至还能多,私域里有36的40的。

网友:
能摸出来哪个电容发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所以定位方法也简单,直接烧。

如果不放心,就换一节新电池,如果放心直接用可调电源。      熏松 ...

大佬,热成像图,按下开关右侧红线亮,不按开关,有时候左侧射频会亮35°,是不是射频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东西的,合成频率和单片机。

比双频固定码还省料。双频甚至三频固定码,还有两套或三套发射模组,加上 ...

大佬好像射频芯片一阵漏电,一阵不漏,这是啥情况?按下开关ht33亮,不按开关后射频芯片亮一会就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原装的,这个功能可多了。

对拷型、多合一、频率自适应、功率大、  其中对拷和频率自适应就是最大的 ...

专业

网友:
就是一个显频对拷遥控器

网友:
你这个精细,我的电子秤也是漏电,直接电池上串一个开关,用的时候通电,不用的时候断电。

网友:
有可能电容漏电

网友:
还带屏幕好高级啊

网友:
是不是之前进过水

网友:
是在不行就一个个拆

网友:
可以,天线直接搞到板子上了

网友(2025-01-29):
这种的确很难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