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有同学做过用多个TL431并联输出的实验吗?

楼主(2024-11-17):
如题~
使用一个共同的限流电阻

能不能并联使用?会不会各干各的,然后噪声很大

网友:
为什么要并联?

网友A:
431就是基准,最好少输出电流.

如果要电流大,考虑扩流,而不是并联431

431并联,如果没有限流电阻,那么导通电压低的工作了,导通电压高的还在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1就是基准,最好少输出电流.

如果要电流大,考虑扩流,而不是并联431

431不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楼主看下图就知道答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下图就知道答案了吧

哈哈~这不休息找点儿乐嘛~假如各自的响应速度不一致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不休息找点儿乐嘛~假如各自的响应速度不一致还是挺好玩的。 ...

总电压会等于最低电压那个431

网友:
并联会有水桶效应,一致性好的作用可能有一点点但不大,更严谨的是串联电阻的选择.

网友:
串个100欧电阻,并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