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C45导轨怎么切断呢?

楼主(2024-11-17):
从电工朋友那边拿过来几根整根C45导轨,怎么切断呢?

网友A:
去外面五金店花600块钱叫他们帮你处理

网友:
角磨机 切割机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一把钢锯就解决了

网友:
专业的有专门的剪切工具,非专业的角磨机,钢锯都行

网友:
这是从专业裁剪器上拆下来的剪切片,材质杠杠的,我现在做砧板,硬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外面五金店花600块钱叫他们帮你处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外面五金店花600块钱叫他们帮你处理

我只要60元,哈哈哈

网友:
量少,钢锯
量中,角磨机
量大,切割机
极大量,磨具剪切

网友:
钢锯几下就下来了,角磨机我是尽量不用

网友:
钢锯,角磨机都可以,用角磨机切完还可以磨磨角

网友B:
这东西,可以有N种办法把它弄断。楼主问出这样的问题,不像是混《工具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可以有N种办法把它弄断。楼主问出这样的问题,不像是混《工具控》的。 ...

说明你混坛子少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最次也得等离子切割机吧,有钱上激光切割

网友:
必须专业切割,容易漏电

网友:
当年也是为了这个导轨,入的角磨机。  工具进阶跨度大了点。一般人吼不住。    现在有小钢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可以有N种办法把它弄断。楼主问出这样的问题,不像是混《工具控》的。 ...

发一贴两分到手,回一贴1分到手

网友:
量少用手锯,量大上角磨机。

网友:
这东西就是铁片镀彩锌的,剪刀解决就是

当然了,需要剪铁皮的剪刀

网友:
角磨机,快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