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天邦达BMS远程管理猜想

楼主(2024-11-17):
PCB上有4G模块一想应该可以高点东西,看了上位机可以设置服务器域名,设置成自己的域名了,到日志看了一下,没有get 猜测是websocket、mqtt或者post,有大佬研究一下吗?
是不是可以搞远程看电量、位置、远程修改参数、修眠。

楼主:
服务器收到4g模块上报的数据,只有4g模块信息,无电量、状态信息。

网友A:
大佬可以教下这个充放电怎么解开呢

网友B:
楼主方便发一份上位机软件给我么?准备买某鱼两个回来玩玩. 4276563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教下这个充放电怎么解开呢

换电测试 充电匹配勾去掉

楼主:
24年11月19更正,并没有发现模块的访问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发一份上位机软件给我么?准备买某鱼两个回来玩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261-1-1.html
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佬可以教下这个充放电怎么解开呢

NTC故障   板子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故障   板子保护了

保护了,重新插拔排线?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C:
NTC故障   板子保护了

温度传感器故障,把相关的设置都取消掉就可以了

网友D(2025-04-10):
4g模块只会上报定位和心跳,而且是运动时,定时发送的,电量是由蓝牙模块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g模块只会上报定位和心跳,而且是运动时,定时发送的,电量是由蓝牙模块指定的 ...

看了一下没有位置信息,更多保护板信息估计要发送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