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空气滤清器问题

楼主(2024-11-17):
空气滤清器有疏有密,是疏的质量不好?
空调过滤的这个尖头是指向上还是指向风机?(风机在这个水平过滤器下面

网友A:
明显是有方向的,边上有造型能对起来并压紧,看一下你的那个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B:
空滤是与车对应的。
常理是:
如标箭头+“UP”,那就应该是,此面向敌,哦不,向上。
如只标箭头,那就是指风的流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有方向的,边上有造型能对起来并压紧,看一下你的那个结构就知道了... ...

空调滤芯是m型,不论开口向下还是向上都能安装,没有特别的防反造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滤是与车对应的。
常理是:
如标箭头+“UP”,那就应该是,此面向敌,哦不,向上。

只有箭头的就是指气流的方向?我还真没注意过,一直以为就是安装方向的指向。

网友C:
原来我的瑞虎三都用水冲了洗衣机甩干,放好了下次接着用,13年的发动还是刚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的瑞虎三都用水冲了洗衣机甩干,放好了下次接着用,13年的发动还是刚刚地 ...

可是这个东西并不贵呀,13块钱一套。

网友D:
空气滤清器与空调滤芯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滤清器与空调滤芯有什么区别?

空气滤清器是给发动机用的口罩,空调滤芯是给空调用的

网友:
一直分不清,今天总算弄明白了。

网友:
我是拆出时看哪一面在外,在外的一面有灰尘的,安装时就不会装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的瑞虎三都用水冲了洗衣机甩干,放好了下次接着用,13年的发动还是刚刚地 ...

这个不是发动机的空气滤芯,这个是空调使用的滤芯,一般要求3个月左右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发动机的空气滤芯,这个是空调使用的滤芯,一般要求3个月左右更换 ...

三年才换。4S检查的

网友:
空调滤芯不经常开外循环的吹吹灰还能接着用

网友:
这种纸质的滤芯没有必要吹灰再利用,灰尘颗粒都被吸附到纸芯里面了,吹是吹不出来的,最多是吹一下外面的浮灰,买个新的也不贵,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这种滤芯不太贵  可以看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空气滤清器与空调滤芯有什么区别?

空气滤芯是发动机用的,空调滤芯是你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气滤芯是发动机用的,空调滤芯是你用的

明白了。发动机吸气喝油,人吸气吃饭。相比之下人的效率高得多,一碗米饭能跑几十公里。

网友:
箭头代表空气流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