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9.9元USB充电蓝牙鼠标拆解

楼主(2024-11-17):
偶然机会9.9元买了一个蓝牙鼠标,本人要求不高使用起来很顺手,最近忽然连不上电脑了。于是拆解看看啥原因。拆解很简单,在底部标签下一颗螺丝拆下后鼠标就分开了。里面放置了一颗14500的锂电池,500毫安。测量电池没电了只有0.9V左右,更换了一颗拆机蓝包装的电池后,使用正常。

网友:
鼠标浓缩了,简到极致,但能用

网友:
强大的一体芯片

网友:
快看不见东西了,连2.4grf芯片都集成了~

网友:
这种矮趴趴的手感不行,如果我没猜错地话主控又是一颗BYKC。。。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各种用lj电池的场合都用的hongli 它也是大厂了

网友:
在歹歹上花了3.28元购买的无线蓝牙鼠标,还是充电款的更方便

网友:
9.9还包邮,要啥玛莎拉蒂

网友:
我X,才看到背面,TMD不讲武德啊,还以为一颗山寨BYKC解决问题来着,竟然光感集成主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A:
没看出来天线在哪里呢

网友:
连一个电容都没有,厉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天线在哪里呢

PCB底面,光感又下角...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我六块多买了一个,便宜是便宜,不好用,唤醒慢,丢帧,反应迟钝。。。又花16买了个外形一样宏碁的

网友:
接收器看成USB口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买的两个,双模的,蓝牙用几分钟十来分钟就失效,2.4G一直正常

过一段时间,在打开蓝牙模式,又能用几分钟再失效

网友:
能省则省了,的确惨不忍睹了

网友:
这种才是省电的极致,外置芯片都是各种的耗电大户

网友:
这个锂电池可以充电吗

网友:
今后主板可以集成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