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十一买的充电纽扣锂电池结果商家发来***

楼主(2024-11-17):
双十一买的两个型号共5个充电纽扣电池,结果商家发错货给发来一套充电器RSC-X2-2,看价格比我买的电池总价还贵,商家让我退货或者换货或者再拍一次电池,我就不退货了也不再买它的电池,准备换一家买。

充电芯片丝印67b431,分析线路后确定所谓67b431其实就是换标的4057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从废旧主板上拆电池座,接万能充充电,如果担心电流大,串一个几十欧的电阻即可。

网友B:
我记得2032不是3V的么,用这个能充???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比电池贵那是赚了

网友:
赚了不错,那就不换了

网友:
用木夹子自己做的充电夹子,一直在用来给纽扣电池充电

网友:
其实充电器比电池要便宜,

网友:
楼主这是捡漏了。

网友:
有时候退换货太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2032不是3V的么,用这个能充???

2032有可充电锂电池的,就可以用这个充电

网友:
纽扣电池这么便宜,为何还要买充电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32有可充电锂电池的,就可以用这个充电

我X,原来一直以为是一次性的,长见识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X,原来一直以为是一次性的,长见识了...

我在这家店买的就是可充电2032和2450电池,结果给我发来一套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X,原来一直以为是一次性的,长见识了...

我印象中大部分2032都是可以充电的,比如电脑主机上用的,如果不能充电,怎么可能用好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从废旧主板上拆电池座,接万能充充电,如果担心电流大,串一个几十欧的电阻即可。 ...

这办法不错,取材也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印象中大部分2032都是可以充电的,比如电脑主机上用的,如果不能充电,怎么可能用好多年。 ...

你再查查看,我明确记得钮扣电池都标明了禁止充电...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其实充电器比lir2032可充锂电池要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查查看,我明确记得钮扣电池都标明了禁止充电...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肯定是搞错了。

网友:
没有电池光有充电器没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