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南极人?充电触摸台灯拆修(YT780)

楼主(2024-11-17):
今天同事拿来一台充电触摸台灯,故障是触摸没反应。不知道什么品牌,底座底部贴有“南极人社交电商专用”防伪标签,难不成南极人牌的?这南极人现在也是啥都搞呀!?

台灯长的还可以,上下都可折叠。

可折叠成这个样子,收纳不占地方,标识台灯功率7W。

折叠后背面的样子。

拆开立柱四角螺丝,拆开后盖,外壳用料不错,卡扣一个未断。

可惜只有一颗电池,泓力电池你们都懂得;电路板不大,竖装;Micro USB充电口;黑色泡沫下面是触摸铜箔。

看看电路板,这面LTH7充电芯片+FH8208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

这面芯片HT7133s(丝印HT33) 3.3V LDO稳压器,给无标识触摸控制芯片供电;两颗丝印XOFS,没查到资料应该是三极管或MOS管,控制灯珠。

检查发现电池2.9V电压偏低,保护芯片后无电压,应该是低电保护了;外加4.2V电压也无法开机,且电流偏大,判断有短路,测量发现HT33后电容C4两端短路。

首先怀疑电容短路,拆下电容测试果然短路,再测试电容空焊盘两端电压,3.3V恢复正常;台灯点亮正常。

拆下电池充电,检测容量,只有350mAh。

手头有拆机电池给换一个,也不大1300mAh,总比他那个强。

后面又发现充电口接触不良,顺便给换一个。

顺便撬开灯头外壳看看,还算不错!1mm厚大片铝基板,2835灯珠白光/暖光个14颗,按2835/0.2w灯珠算应该是5.6W,能不能达到7W懒得测了。

触摸键:短按,低/中/高亮度控制;长按,白光/中性光/暖黄光三段色温控制。

回装测试,充电、点灯、调光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南极人的产品线可真是广啊,这公司估计一年也不少挣...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这个灯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样的台灯其实不复杂,做工还是可以

网友:
南极人的产品真多。

网友:
泓力电池到处都用,这个标称容量多少?

网友A:
1cm厚大片铝基板

网友:
不断地扩充产品种类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

网友B:
是不是做那个内衣的南极人

网友:
厂家不会用1cm厚大片铝基板。

网友:
南极人的贴牌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做那个内衣的南极人

就是那个,出名后啥都做,找人代工自己贴牌,你别说也挺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m厚大片铝基板

谢谢!厚度单位搞错了,已更正。

网友:
这真是手到病除

网友:
这个也太精简了。。。。

网友:
泓力电池到处都用,特别是那种0.01的手电筒户外灯标配,容量不知道要有没有800,这台灯也太。。。。。

网友:
拆机准确判断出故障所在,成功修复惹祸的发财电容

网友:
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