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5v风扇,如何简单高效的降低转速?

楼主(2024-11-17):
这玩意转速太快,如何简单高效的降低它的转速。供电5v。

网友:
3.7V锂电供电试试

DC电源+降压板,,

网友:
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A:
串个电阻不就降压了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换个12V的上去

网友:
可调电阻上

网友:
自己就只能降低电压了

网友B:
0。08a速度还快啊。。快的多是1a左右吧,,,用555调速,,电阻,,二极管。。。调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不就降压了么?

双线小风扇,不降压就不能降转速呀.

网友:
将供电电源电压改低一点

网友:
串接一颗二极管。

网友:
串接一到二颗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8a速度还快啊。。快的多是1a左右吧,,,用555调速,,电阻,,二极管。。。调压电源 ...

这种风扇扇叶小转速快风量小噪音还真的不小,类似于涡轮风扇. 我更喜欢7-8cm以上的风扇温控使用,扇叶大风量也多,再降速风速减小能有效降低噪音.

网友:
pwm调速模块搞一个?

网友:
串个二极管,压降选个合适的

网友:
用个降压板,想调多慢有多慢

网友:
都是建议接电阻

网友:
串二极管降压

网友:
串二极管比较简单,一个不够多串几个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是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