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BPZ220;50瓦大飞碟不亮了,珠烧的厉害!没公牛的好~

楼主(2024-11-17):
两年24小时点亮,珠烧成这样。
导热垫与公牛的差不多,总体质量定位低公牛3个档次。

网友:
起皮了,报废性设计吧

网友:
说好的LED长寿命呢

网友:
怎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
17000小时了,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公牛,说不定灯珠与欧普买的。

网友:
功率太大,散热不行。
但算时间的话也达标了啊!
印象中好的LED灯泡也只标2WH的啊!

网友:
竟然烧成这样还是第一次见。我的都是灯珠里黑了个点。

网友:
我今年也买了两个磁吸公牛灯板感觉用料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你好你好老朋友,我是达文西

网友:
线性恒流发热太大了,如果用开关型驱动发热可以减小好多。

网友:
最外圈烧的厉害,说明外圈散热差点,应该是导热垫没有紧密接触。

网友:
烧啦不少电珠!!!

网友:
看一圈开裂的漆皮,是散热太差被烫死的。

网友:
发热量真大要是加大散热器应该能多用些时间

网友:
这发热厉害,得加个散热器。。

网友:
这种款式买了十来个都是京东活动买的 目前家用2-3年还没坏估计也快了

网友:
如果不虚标不热死才怪

网友:
好牛逼啊,可惜烧了

网友:
烧的够厉害的,点亮后估计温度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