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谁能帮忙推荐一款在安卓系统上播放本地WAV音乐不嗞嗞响的APP来,谢谢了!

楼主(2024-11-17):
试了很多种,可能是高码率的原因,无损的WAV格式音乐,在安卓手机和平板上一播放就嗞嗞嗞的声音,能找到一款能正常播放本地无损音乐的APP就好了,谢谢大家,大家的力量是无穷的,谢谢!

网友A:
kmp vlc se自带播放器测试都没问题啊

网友:
平板有问题?
到其它地点播放有没有问题?
换其它平板播放有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音频文件有没有问题,码率高了降低一点也没问题,你耳朵听不出来差异,就算是无损音乐,要想还原音乐,那硬件设备可不是一点点钱,综合上述,还是把码率降下来最好

网友B:
安卓上用vlc播放器较多,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上用vlc播放器较多,可以试试

谢谢,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mp vlc se自带播放器测试都没问题啊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怎么样,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C(2025-03-07):
FOOBAR2000可能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OBAR2000可能是英文的

去掉可能,就是英文界面,没看到有汉化的安卓版本